求推荐 直流电机 驱动IC

楼主(2010-09-15):
用于控制小马达,电流峰值1A以内

以 L293 为基础,希望能有以下增强:

1、带过流、堵转保护功能
2、带三路正反转输出,能用PWM控制转速(L293如果要正反转,只能做两路)
3、封装最好小一些

请诸位大侠推荐呀~~  非常感谢~~~

网友:
3路的没听说过,自己用MOS管做吧

网友:
电子市场有专门的驱动模块。

网友:
我用过TDA2822驱动12V小电机,IO口直接驱动正反转很好用,PWM没有试过。就是电压较低,不过容易买到,价格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过tda2822驱动12v小电机,io口直接驱动正反转很好用,pwm没有试过。就是电压较低,不过容易买到,价格便宜。

达不到楼主要求,功率都不足

网友:
TDA2822电流峰值可以达到1A的。

网友:
飞丝卡 的33887 最大电流5A  H桥 ,以前做直流电机驱动就是用这个芯片的!

网友:
无传感BLDC驱动IC   TMC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