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电编码器测速度和角度的问题

楼主(2010-09-15):
请问小车上的光电编码器怎么小车的速度和转向角度,公式是什么,现在急着要,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2014-04-15):
如果你需要小车具体的速度,得获得你电机轮子等这些外部机械结构的参数,但是一般都不会这么去获得车速。你调试车用,不用给用户交互的话,直接用你得到的编码器值去做运算。

网友A:
先搞懂,编码器测的是脉冲,然后你可以通过轮子的大小换算成速度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搞懂,编码器测的是脉冲,然后你可以通过轮子的大小换算成速度值

木君所言极是。不过可以直接将脉冲当成是速度用,因为在转换过程只不过是多了比例因子,这个可以再PID的时候,适当增减调节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木君所言极是。不过可以直接将脉冲当成是速度用,因为在转换过程只不过是多了比例因子,这个可以再PID的 ...

楼主,轮子输入的波形如图1所示,不是脉冲,该怎么进行脉冲计数了?

网友(2014-07-20):
这个可以当脉冲用的,只是有点畸形而已。

网友(2014-09-19):
知道固定时间多少个脉冲不就知道转动角度了。

网友:
请教,光编受较大震动是否容易坏?安装在车上。

网友:
测脉冲然后更加采样时间测量

网友(2014-10-22):
连脉冲都不知道,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

网友(2015-05-21):
引用 网友C:
楼主,轮子输入的波形如图1所示,不是脉冲,该怎么进行脉冲计数了?

为什么这个编码器的脉冲这么奇怪?

网友:
脉冲可以通过比较器整形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