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9-15):
源文件中不加入startup.s编译出现这2个错误:
jtag_first.axf: Error: L6320W: Ignoring --entry command. Cannot find argument 'Reset_Handler'.
jtag_first.axf: Warning: L6320W: Ignoring --first command. Cannot find argument '__Vectors'.
在源文件中加入startup.s后就可以编译通过。
但是程序DEBUG时在这里进入了死循环
   195: IntDefaultHandler
0x00000106 E7FE      B        0x00000106
   196:         B       IntDefaultHandler
整个程序比较大
这个startup.s究竟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程序量小的时候不加入startup.s可以编译通过,但是程序量大的时候就不行了呢?

网友:
启动代码啊,没有那个怎么初始化工作环境啊……

楼主:
TO:librae8226
为什么代码量小的时候不需要startup.s呢?

网友:
和代码量无关,反正没有了startup.s,至少你程序的堆栈和中断向量表都不知在哪,能正常跑是奇迹

网友:
死循环是在等中断。

楼主:
现在莫名其妙进入这里了
;******************************************************************************
;
;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receives a fault
; interrupt.  This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preserving the system state
; for examination by a debugger.
;
;******************************************************************************
FaultISR
        B       FaultISR
一直在这里卡住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
人家的注释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楼主:
TO: june4th 朴正欢
当处理遇到错误中断的时候将会调用这里的代码,这是一个简单的死循环,保持系统的状态,以便于debugger
错误的中断指的是什么呢?我的程序里并没有用到任何的中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to: june4th 朴正欢
当处理遇到错误中断的时候将会调用这里的代码,这是一个简单的死循环,保持系统的状态,以便于debugger
错误的中断指的是什么呢?我的程序里并没有用到任何的中断啊。

我真是被你给吓傻了,你不是要用Cortex-M3吗?为什么连一点基本的概念都没有就敢于编程呢?中断向量都不知道,Fault Status Register对你来说肯定是天方夜谭。先到ARM网站上看看《Cortex-M3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对你要用的这个内核有个基本概念再编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在contex-M3/M0上,导致硬Fault的最常见的3种可能:
    1> 在异常处理程序中,调用了SVC服务;
    2> 在非异常处理程序中,使用了CPS指令;
    3> 内存操作问题。

网友(2014-06-19):
CORE文件夹下导入startup_stm32f10x_hd.s启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