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三相三线制中,用什么样的电路来测量相电压比较好啊?特别是在不平衡的时候?

楼主(2010-09-15):
想做一个测量三相交流电相电压的东东,网上搜了下,看到有用互感器的,也有不用互感器的;但是有个问题比较严重,就是在三相不平衡的时候,中心点不为0,这个时候,其他两相会测不准。请问有弄过的人,能不能给点思路啊?或者上个简化版的原理图看看啊!!!!不胜感激!

网友:
三相三线中,只有线电压的感念,没有相电压。

网友:
现在是做出来了,测不准?还是假设在三相不平衡的时候,中心点不为0,这个时候,其他两相可能会测不准,有这个疑问?

网友:
是不是需要带RMS  TO DC 的转换

楼主:
没弄出来,还在构思阶段呢!看了下国外的产品的说明书,人家的三相三线制的产品里都没有相电压检测的。只有三相四线制的才有相电压!

网友:
哦 呵呵  学艺不精  帮不了什么哈

网友:
可以用电阻降压,也可以用变压器降压,再进行测量,只是显示的话,就用线电压就可以了吧

网友A:
我在2L 已经说了 在三相三线中没有相的概念。只有线电压 也就是UAB,UBC,UAC。
拿B相做基准,测量UAB,UBC,就可以算出UAC。

楼主:
多谢ziooo,我先按照你说的构思下!如果我拿B当做参考地,那如果发生缺相,甚至断相的时候,会怎么样啊?

网友(2017-07-11):
引用 网友A:
我在2L 已经说了 在三相三线中没有相的概念。只有线电压 也就是UAB,UBC,UAC。
拿B相做基准,测量UAB,UBC, ...

请问这个应该怎么算呢?我用RN7302电能表芯片,可以测算两个有效值,想要计算第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