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为EM310AT命令,用哪个AT命令监测GPRS是否掉线。

楼主(2010-09-15):
各位大侠:
小妹最近做好了个DTU的小板,在软件方面,不知道怎么在透传过程中,及时发现GPRS掉线?
1.DTU与监控中心断开连接,GPRS掉线EM310会自动返回结果用于串口检测吗?
2.还是要用哪个AT命令(Maybe AT+CREG?or ...)定期的测试?
3.自动附着命令AT%CGAATT=1,1可以自动在掉线时候自动附着吗,没懂这命令的意思。

网友:
仔细研究手册,但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不是AT+CREG?这条

楼主:
回复 网友A:

o,谢啦,看来AT命令手册还是没研究明白

网友:
小妹?按照本坛潜规则,凡是自称mm的均需上高清大图PP

网友:
难道自称小妹就可以优先得到解答?

网友:
我知道华为EM200  掉线的时候会提示%CCNT 0好像   你去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s a lot!

网友:
还是由应用层去保证可靠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同意

网友:
华为的掉线%IPCLOSE提示分为不同的类型,具体看手册。有PPP掉线,有链路掉线。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那种不返回任何信息的掉线,这个占了意外掉线的绝大多数,这种情况才是GPRS网络里边最难处理的问题。一般都需要在应用层进行处理,简单靠AT指令是无法监测到了。

网友:
小弟我刚才加工作,也在做em310,但也没有找到掉线自动回复的AT命令,要是有知道的大侠请帮帮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啦,看来我想的过于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thanks!

网友(2010-10-17):
回复 网友C:
华为的掉线%ipclose提示分为不同的类型,具体看手册。有ppp掉线,有链路掉线。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那种不返回任何信息的掉线,这个占了意外掉线的绝大多数,这种情况才是gprs网络里边最难处理的问题。一般都需要在应用层进行处理,简单靠at指令是无法监测到了。

苹果猫 对于这种掉线 你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呢?
超时就重新connect ?

网友:
期待applecat的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