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GPS轨迹记录器,用C370做了一下实验,记录器动不动工作电流要几十mA。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0-09-15):
有什么办法能有效检测物体是否运动,而且还不费电,至少要求处于静止状态耗电小于50uA?哪位做过这方面的指点一下?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最好,物体从不动到动,总是有加速度的。
或者直接用GPS的输出,小于1KM/H的速度时,休眠5秒(但重定位可能花一些时间)。

楼主:
用GPS模块自己输出的速度数据来直接控制效果很不好,
我试过了,当检测到速度小于2KM/H就休眠,5-300S,
休眠时间短起不到省电效果,休眠时间长,需要重新搜星,更浪费能量。
有时候,在休眠期就开始运动,苏醒后由于模块处于运动状态
导致搜星缓慢,甚至根本收不到星。
加速度传感器还没试过,能否推荐一种待机功耗最小的加速度传感器芯片吗?

网友: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list.jsp?kind=normal&class_id=3518&super_id=1657&view_kind=picture_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