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板子接天线后电流远大于手册上电流值,调整匹配网络也不行,请教高手帮忙。

楼主(2010-09-15):
做了个4432板子,工作在434MHz,原理图及元件参数按照Silabs官网上的。接在功率计上测出输出功率约90mW左右,但是电流有100mA;接上天线(定制的434MHz)却升到120mA或更高,试着调整匹配网络也不行,是不是布板存在问题,或是天线做的不好,不匹配造成的。这两种情况下的电流都超过了手册上给的80mA的典型值。检测0x6D寄存器后,接功率计漏极电压不会超过6.5V,但是接上天线就会超过6.5V。用这样的天线是不是会对4432片子造成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