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μC/OS-II中,看门狗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上,最可靠保险?

楼主(2010-09-15):
放在任务里面,还是放在别的什么地方???

网友: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吧  要看喂狗程序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楼主:
那就是针对项目来确定了?

网友:
放在最关键的那个不会挂起的任务中,同时用标志位兼顾其它任务.

网友:
单独设一个周期任务?不懂,帮顶

网友:
如果是触发式的看门狗放在触发函数里
如果是循环式的 如果频率较高放在定时器里吧 OSTimeTick 前后
               如果频率很低 就放 最高优先级任务Task0里的 OSTimeDly(N)后面;
               如果频率非常低 用RTC时钟吧

网友(2013-06-07):
这个要看情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