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fpga,请教cyclone III 怎么控制PLL?

楼主(2010-09-15):
刚学fpga,请教cyclone III  怎么控制PLL?

网友:
Cyclone III FPGA的时钟管理

PLL & Clocking Design Examples

PLL Simulation Design Example

视频;转特权(吴厚航)的;深入浅出玩转FPGA视频学习课程;三十五讲;3GB左右
1楼 Lesson 24: SF-EP1C开发板实验3——PLL配置仿真实验

网友:
生成IP后直接例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