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存釋放問題

楼主(2010-09-15):
當一支thread 完成後,在何時才釋放內存?
例如init 的thread,
在list_thread 後
status 去到init 的話,內存還未釋放??

网友:
如果list_thread能显示init thread话,init thread应该没执行完。

内存释放动作是在idle thread中的,所以另外一种情况是,你的用户线程永远执行,导致init thread没有机会执行。

楼主:
原來是我的UART2 給擋了
那麼我要像Shell 一樣在設定 rt_device_set_rx_indicate?

我用rt_device_set_rx_indicate 設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