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MF软解码中的怪现象,哪位高人给分析一下

楼主(2010-09-15):
从论坛中参考hendry的DTMF软解码程序,但是在使用时始终不间断输出,在电话摘机时按键,串口接收的DTMF解码结果如下:
6666111#####**#####7777788800000**77788999000007777700#####8887788800###7777788888000008877700###DD88877888#####8877788000##0008877788###DD8887788800666AA333##999##########99###############################################################################################999#####00########88111BB000#####
实际DTMF按键为:#、9、6、3
想进行数字滤波处理一下,思路是:连续解码5次,只有连续5次一致时、且不为0时再串口输出,但是一滤波处理,解码数组就变成了0x00不知为何?检查了几遍也没看出问题!哪位高人给看一下!谢谢了!尤其欢迎hendry给出意见
void output_dtmf(void)
{
  signed char ch;
  unsigned char i, j;
  unsigned char ch_num[5];

  init_dtmf_decoder();        // 初始化解码器
  j = 0;
  sei();
  do
  {
    for(i=0;i<5;i++)
    {
      if(!is_fifo_empty())
      {
        ch = read_fifo();
        ch += -128;
       ch_num = decode_dtmf(ch);
      }

     /* 验证输出测试 1 */
     transmitByte(ch_num);        // 解码结果正常输出!
    }

    for(i=0;i<5;i++)        // 一致性比较
   {
      /* 验证输出测试 2 */
      transmitByte(ch_num);        // 输出为NULL!即ch_num变为0!

      if(ch_num[0]==ch_num)
      {
        j++;

        /* 验证输出测试 3 */
        transmitByte(ch_num); // 输出为NULL!即ch_num变为0!
      }
      else
      {
        j = 0;
        break;
      }
   }

   if((j==4) && (ch_num[0]!=0))
   {
     transmitByte(ch_num[0]);        // 没有输出!因为是NULL!即ch_num变为0!
     j = 0;
   }

  } while( !(PINB & _BV(PB3)) );
  cli();
}
这是hendry的DTMF软解码参考程序: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1035&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软解码&bbs_id=1000

网友(2013-08-06):
为什么出来那么多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