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gprs接收数据

楼主(2010-09-15):
本人想利用单片机控制gsm模块通过串口中断接收发送端发过来的数据,下面是自己写的串口中断接收程序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mp;
        unsigned int i,j;
    if(RI==1)
  {
     tmp=SBUF;
       if(tmp=='+')           //“+”开头?
             {
                   mode=1;
                  }
           else if(mode==1)
                        {
                //命令种类判断
              cmd[byte_count]=tmp;            //接收字符放入类型缓存
                if(byte_count>=4)
                                {                //如果类型数据接收完毕,判断类型
                    if(cmd[0]=='C')           //头是“+CMTI:”?有新短信到来的标志
                                        {
                        if(cmd[1]=='M')
                                                {
                            if(cmd[2]=='T')
                                                        {
                                if(cmd[3]=='I')
                                                                {
                                    if(cmd[4]==':')
                                                                        {
                                        mode=3;
                                        byte_count=0;

                                    }
                                }

                            }
                                                  else if(cmd[2]=='G')           //头是“+CMGR:”读短信
                                                        {
                                if(cmd[3]=='R')
                                                                {
                                    if(cmd[4]==':')
                                                                        {
                                        mode=2;
                                        byte_count=0;
                                                                                i=0;
                                                                                j=0;

                                    }
                                }

                            }

                        }
                    }
                }
            }
            else if(mode==2)                 //接收数据处理
                        {

                                   if(byte_count>37&&byte_count<76)           //38字节开始才是数据,丢弃前面的数据
                                    {
                                         if(tmp==0x30) tmp='0';
                                         else if(tmp==0x31) tmp='1';
                                         else if(tmp==0x32) tmp='2';
                                         else if(tmp==0x33) tmp='3';
                                         else if(tmp==0x34) tmp='4';
                                         else if(tmp==0x35) tmp='5';
                                         else if(tmp==0x36) tmp='6';
                                         else if(tmp==0x37) tmp='7';
                                         else if(tmp==0x38) tmp='8';
                                         else if(tmp==0x39) tmp='9';
                                         else if(tmp==0x2E) tmp='.';
                                          if(i<9)                                //纬度数据接收
                                            {
                                                 WD=tmp;
                                                 i++;

                                                }
                                         else if(j<10)                 //经度数据接收
                                           {
                                             JD[j]=tmp;
                                                 j++;
                                           }

                                        }

         }
                else if(mode==3)        //是“+CMTI”开头吗?是,提取接收的短信号
                  {
                     if(byte_count==6)
                            msnum=tmp;
                  }
      byte_count++;        //接收数位加1
    }
RI=0;
}

但是经开发板调试,没用接收到数据,自己是菜鸟,希望熟悉AT指令牛人指点指点。

网友:
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一下数据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