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个 c8051f120 控制4线电阻触摸屏的方法

楼主(2010-09-16):
要用c8051f120控制4线电阻触摸屏。不想用ADS7843之类的专用芯片;也不想用4个MOS管。能实现准确测量吗?哪位高手有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用c8051f120控制4线电阻触摸屏。不想用ads7843之类的专用芯片;也不想用4个mos管。能实现准确测量吗?哪位高手有办法?????????

最近我也在搞这个玩,帮你顶一下,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用c8051f120控制4线电阻触摸屏。不想用ads7843之类的专用芯片;也不想用4个mos管。能实现准确测量吗?哪位高手有办法?????????

4线电阻屏需要MOS吗?电阻触摸屏需要AD就行了,坛里面有应用资料,比较详细的,搜索下吧。

网友:
我是用M16做的,一个12864的屏加手机的触摸屏(3块钱),很好用.4个IO,2个开关,2个AD转换.

网友:
触摸屏4根线直接接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直接接单片机的4个IO口和2个AD上,就是怕IO口影响电平,会不会不准啊?

网友(2011-01-05):
标记一下,以防忘记!

网友(2012-12-04):
最近也在搞触摸屏,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