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扩展模块地址自动生成器

楼主(2010-09-16):
FXPLC扩展模块是串接联结,与PLC主机用8位并行总线连接。用户所用模块数依应用可多可少,最多可挂接8个扩展模块。
FXPLC主机必须依据地址访问扩展模块,FXPLC扩展模块地址由模块挂接位置自动确定,紧靠FXPLC主机的扩展模块地址为0x00,第二个挂接的扩展模块地址为0x01,其余依次类推。如图1所示。

使用全加器组成加1电路构成PLC扩展模块地址自动生成器。扩展模块有了依据挂接位置确定的唯一地址,PLC就可访问指定模块。

ADDRESS_0X00

ADDRESS_0X01

ADDRESS_0X10

ADDRESS_0X11

ADDRESS_0X100

网友(2010-10-28):
图太小,看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有点S200的味道

网友:
先马克一下

网友(2010-12-12):
74ls85,74ls283

网友:
学习 图太小了 可不可以做成PDF档下载看看呀

网友(2011-02-12):
那种底板上没有电路的PLC是如何实现选择的?

网友:
不太明白哎!~

网友(2012-10-15):
不明白,如何根据挂接位置确定模块地址?

网友(2012-11-27):
为何需要比较器?
只用加法器确定位置不好吗?可以省去比较器那组线。
------------------------------------------------------------------------------
晓得了,比较器那组线是用来控制地址的...
不过带8个模块,不是6根线就够了吗?

网友(2014-01-19):
都是干货必须马克

网友(2015-03-31):
按楼主的仿真了下,可以运行,上传proteus的仿真文件,谢谢楼主的分享,只是楼主好长时间都没有上线了

网友(2015-07-06):
真的很精彩,就是线太多

还有其他方案,比如  :

1 环形  以太网 (相当于 地址预设定)自动组态 ,其高速度 可以补偿 环形 网络(相对于并行总线)的延迟

2 模块没有地址概念,背板总线处理地址,比如 NI CompactRIO产品,背板每个口 都有独立的地址

3带 传送门继电器之类的器件(即模拟开关)控制 的  半双工485 总线,2根控制线加 2根线 挂32个模块 而且 支持自动地址分配    ;地址设定模式下  待设定模块 切断 后续模块的通讯线 ;循环通讯模式下全挂在网络上,地址写在通讯帧里 ;  cpu 通过 模拟 开关 切换模块挂在网络上的方式 ,地址设定完毕切换回正常状态;(猜测  s7-300 /et200s 的p总线  是此类方式,速度5MHz以下 )

网友:
一直很好奇,也很疑惑plc是如何识别各个扩展模块的,而且是如何通信的,了解的大神可以说说看

网友:
原来PLC'是这样识别模块地址的  学习下!

网友(2015-09-16):
楼主的帖子十分有用,关于DATA线上的协议,楼主可有资源分享。

网友A:
前一阵,也实现了个类似的功能,
我是跑485,并用了网线,网线上供电,485,与呼号线。
呼号线是级联的。

分控上都有单片机,就用了2个IO,一个进,一个出。

主机用一个输出IO控制呼号线.

询号过程:
1:主机 先呼0号设备,并将IO拉低,
2:某设备,发现自己的进IO拉低,并收到呼号,如果自已没地址,就将自己定成这个呼号,并反馈485,通知主机。  如果自己有地址,就直接拉低出IO。
3:主机收到反馈后,再重复第1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一阵,也实现了个类似的功能,
我是跑485,并用了网线,网线上供电,485,与呼号线。
呼号线是级联的。

不一样的,要是如此简单,三菱的FX系列PLC扩展口协议就不会这么稀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