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作为跟随器时,负反馈上加电阻的作用?何时需要加电阻?

楼主(2010-09-16):
请问何种信号源或者输出是什么状况下跟随器需要使用电阻呢? 使用多大阻值?

网友:
哈哈 这个问题好 我也不懂  帮顶

网友A:
信号源内阻较大时,添加阻值与信号源内阻相同的反馈电阻,可以减少输出失调电压,提高跟随精度。

楼主:
【2楼】 cowboy
真是太有学问了.收徒弟不?

网友:
是啥仿真软件?

网友:
OP07还好,IB=1.2nA,很低的。
NE5532的IB是200nA,即使信号源内阻比较小,不加这个电阻失调电压都很明显。

网友:
楼主,不如再讨论讨论R3,R2的作用,加大加小的区别????我搬板凳听课!

网友:
太牛了!果然是牛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啥仿真软件?

应该是ms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信号源内阻较大时,添加阻值与信号源内阻相同的反馈电阻,可以减少输出失调电压,提高跟随精度。

一鸣惊人啊。

网友:
有的运放( 主要是双极的 NE5532 OP27 之类 ) Vin+ 与 Vin- 之间有正反并联的二极管连接 , 若不加电阻在运放的输入超出输出摆幅极限+0.7V后,就会有电流流过这个二极管(或者负载很重限制了输出摆幅,就相当于直接Vin->二极管->输出->负载),从而造成损坏( TL081 就没事 ) , 在把运放当比较器用时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 在极限参数里选择差模电压很大的那些型号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牛。

网友C:
要看你的运放是何种类型,来决定需不需要加这个电阻。这和负反馈电路中,运放正端要不要加一个接地电阻类似。如果你的运放Iib为pA级,可以不考虑加这个电阻,毕竟电阻都是有热噪声的。

网友:
电流反馈型运放都是要加这个电阻的
双极型电压反馈运放的话,就如楼上众高手说的减小失调电压。如果场管型的话,个人意见不加为好

网友:
每次cowboy 出现,大家就等着他给答案,cowboy 要是出本书,估计对电子行业帮助很大。
顺便问一下,cowboy 有博客这类的不?

楼主:
楼上说的对
COWBOY简直是神

网友(2010-12-20):
3楼中的R2、R3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信号源内阻较大时,添加阻值与信号源内阻相同的反馈电阻,可以减少输出失调电压,提高跟随精度。

不是一般的敬佩

网友:
跪求cowboy大叔出本书!!!

网友:
就冲楼主这精神也得收藏啊,谢谢分享!!慢慢品了

网友(2011-01-19):
回复 网友D:
跪求cowboy大叔出本书!!!

汗。。。牛仔没那么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信号源内阻较大时,添加阻值与信号源内阻相同的反馈电阻,可以减少输出失调电压,提高跟随精度。

专门来顶牛仔。

网友E:
  两种电压跟随器的理想闭环增益都等于一。

  在电压跟随器中,共模抑制比的影响将加强。此外,同相端到信号源之间不接电阻对减小定态误差是有利的。
  但是,当这个匹配电阻取零,则要求反馈电阻为零,在发生堵塞现象时,反馈回路中电流较大,不利于输入级的保护。所以,在使用中应注意。

  加有反馈电阻的跟随器,在电路发生“堵塞”时,对电路有一定的限流保护作用,这是它的优点。但定态误差增大了些。

【注】何为“堵塞”?
  电压跟随器本来就是同相运算放大器,同相运算放大器的共同特点之一是同相端和反相端加有共模电压。
  一旦这个共模电压超过所允许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假如,反相端信号过大,则会导致输入级晶体管饱和,反相端信号直接加到运放的第二级,使得该反相端的输入性质发生改变,成为同相输入,即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输出信号通过反馈回路导致输入级晶体管进一步饱和。这样的结果,放大器当然不在正常工作状态了。既使撤销输入信号,也不会立即恢复到正常状态。这种现象,称作堵塞。
  当发生堵塞现象时,若反馈回路电阻又不够大,反馈回路的电流有可能烧毁输入级的晶体管,甚至危害第二级。
  为了避免发生堵塞现象,除了选用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大的运放以外,常常在放大器的输入端加箝位电路,用以保证输入端共模电压不超出运放允许的范围。
  当然,堵塞并不是同相运算放大器的专利。在小信号的反相运算放大器中,特别在积分运放之类具有电容元件的电路中,也有可能发生堵塞现象。处理方法与同相放大器类同。

网友:
可以把R1、V1、R3当成信号输入理解吗?那样的话信号源内阻就是R1+R3了。

网友:
分析得好!

网友:
jq - lin老师说的东西是需要了解运放内部的构造的啊。

网友(2011-03-13):
回复 网友E:

请教JQ_Lin老师这句话:假如,反相端信号过大,则会导致输入级晶体管饱和,反相端信号直接加到运放的第二级,使得该反相端的输入性质发生改变,成为同相输入,即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

为什么输入级晶体管在饱和状态下会有这种结果?

网友(2011-04-12):
回复 楼主:

请问这软件名字叫什么呢?ms?全名称是啥呢?...
各位知道的,说一下咯,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multisim

网友:
牛仔和gzhuli都来来,先mark

网友:
引用图片【3楼】tfdsensor 毛毛虫

求教 R3 R2 的作用

网友:
mark一下,以后学习

网友:
看似简单的问题,总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

网友:
输出端大至跑偏了VOS,给个仿真电路,大家再去查一下LM358的资料中的VOS电压值?

网友:
在 《理想OP》一书中,提到过R2的作用好像是为了防止输出意外接地,导致OP损坏。至于R3就不是很清楚了,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强悍,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在 《理想op》一书中,提到过r2的作用好像是为了防止输出意外接地,导致op损坏。至于r3就不是很清楚了,求高手指点啊。

输入是外部信号的话,R3起限流作用,再加上嵌位二极管效果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H:

请问这个嵌位二极管怎么加呢?

网友(2011-05-13):
回复 网友H:

怎么加嵌位二极管?可以顺带把原因分析一下吗?

网友(2011-09-15):
mark  标记一下  二楼大神

网友:
搬个板凳慢慢看

网友:
竟然没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学习

网友:
牛仔回答一向都这么精彩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话说咋有日子不见牛仔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I:
话说咋有日子不见牛仔了呢???

是啊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很透彻的分析,学习了。

网友(2011-12-31):
专门来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果然如此,在这找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竟然没码过?

同感,以前怎么没看到呢.明明天天看的说.

网友:
很久之前就看过这篇贴,前段时间做一个方案,用到运放搭的跟随器,想到帖子里的言论,受用匪浅呀。
关于R3,起限流作用,OP都有输入电流的最大值;R2也是,OP输出也有限制,最大电流也就几十mA(看的Ti CMOS型OP资料),太大会损坏OP。

网友:
之前这么用的,没想过为什么,谢谢,学习了

网友:
几大高手同时出来解释呀
TI专家Ron Mancini写的SLAA068A,"Understanding basic analog ideal op amps"里是说反馈电阻的功用是,“its function is to protect the inverting input from an over voltage”

网友:
高手云集呀

网友:
顶贴,MARK!看来下次运放做跟随,留个空的电阻位在那里还是有好处啊。

网友(2012-05-24):
精辟帖子,顶一下,好好学习

网友(2012-07-10):
引用 网友E:
  两种电压跟随器的理想闭环增益都等于一。

  在电压跟随器中,共模抑制比的影响将加强。此外,同相端 ...

JQ_lin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内阻较大时,添加阻值与信号源内阻相同的反馈电阻,可以减少输出失调电压,提高跟随精度。 ...

COWBOY  是怎么学模电的,分享一下。给新手引条路,怎么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内阻较大时,添加阻值与信号源内阻相同的反馈电阻,可以减少输出失调电压,提高跟随精度。 ...

比须跟信号源内阻相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 cowboy
真是太有学问了.收徒弟不?

真是太好了
呵呵

网友:
翻翻老帖

网友(2013-10-21):
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多谢解答!!!!!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内阻较大时,添加阻值与信号源内阻相同的反馈电阻,可以减少输出失调电压,提高跟随精度。 ...

那请问这个失调电压时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
1.电压反馈型
      电压反馈型高速OP放大器,不能接入阻值大的反馈电阻RF,因为反馈电阻RF和反相输入端的杂散电容会引起相位滞后而有可能发生震荡
2.电流反馈型
      电流反馈型OP放大器则必须要接入适当阻值的RF,否则就会发生震荡

网友(2015-02-01):
MAKE  好好学模电

网友:
回答得很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的运放是何种类型,来决定需不需要加这个电阻。这和负反馈电路中,运放正端要不要加一个接地电阻类似 ...

有道理,FET型的应该可以不加,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请问这个失调电压时怎么产生的呢?

因为运放的输入电流吧,,

网友(2015-04-14):
帖子太好了受教了!

网友:
这个要记住

网友(2015-08-20):
记录一下

网友(2015-10-05):
MARk 跟随器阻抗匹配

网友L:
说的都不是很准确。
这个是减小失调电流的影响,而不是失调电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说的都不是很准确。
这个是减小失调电流的影响,而不是失调电压。

应该是输入偏置电流(Ib)吧,即共模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输入偏置电流(Ib)吧,即共模电流

不能这么说。
是正负输入的偏置电流不是相等的,也就是输入失调电流。

网友(2016-03-17):
不懂模拟,过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