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在雕刻机上雕木时边缘有锯齿状,请高人指点迷津!

楼主(2010-09-16):
两想步进电机驱动器在木雕机上,雕刻木时,边缘有锯齿状,如果把雕刻加速度设小,无锯齿转,但效率太低。个人怀疑是雕刻机上位机曲线不好,加速度过大,导致雕刻时出现过冲现象,但是换上其他厂家驱动器,无锯齿状。不知道原因何在?怎么样处理此问题?请步进电机驱动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既然换驱动器就好了,那就当是驱动器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驱动器的实际输出功率不够,要不提高电源电压看看或者并个大电容??也好奇怪,难道并没有失步的情况发生?

网友:
如换上别的驱动,问题消失.会不会是两驱动内部衰减设置不同!可一试.
这问题遇过.我的是龙门架结构,钢性做得弱了.X轴高速运行时产生惯量,引起
摇动,在极端情况下打表看,有+/-15丝.这问题较易解决,替龙门架加骨就可以了.
但在最差情况下都是出现刀纹,刀印.不会有凹凸或锯齿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驱动器的实际输出功率不够,要不提高电源电压看看或者并个大电容??也好奇怪,难道并没有失步的情况发生?

加工时如电机没有失步,没有产生过高热量.电压,电流的设置已可以了.
电机发热量越高对应最高输出扭力会减弱.

网友:
速度太慢了吧

TRINAMIC  Motion  Control
www.trinamic.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器没有丢步,雕刻结束后,机器还可以回到机器原点,加大电流或加大电压都没有什么效果,问题肯定是在驱动器,驱动器是我们公司刚开发出来,现在不知道怎么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lamus;对,是,会不会是两驱动内部衰减设置不同?是不是驱动器在高速是力矩衰减太快引起的意思,我觉得,应该不是机器的原因,因为我用其他厂家的驱动器是没有刀纹的

网友:
什么主轴?速度多少? 进给多少? 12000转以上 进给F300 肯定没有波浪纹 当然和Z的刚性与主轴是否抖动也有关系.

还有好的驱动,运行电机是平滑安静的,不好的驱动有微弱的震动或噪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频器电主轴,转速24000转/分,进给根据不同的花板,进给不一样,机器振动是0.03mm,我感觉也是驱动器问题,问题可能是精度和响应之间的矛盾。

网友:
主轴要是没有问题。那就是驱动了。驱动不好影响丝杆运动的平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