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谁用过 半自动点胶机 咨询下使用方法

楼主(2010-09-16):
有谁用过下面的这种点胶机

这种点胶机需不需要自己再配气泵, 店主跟我说不需要 。可我看照片后面明明有个进气孔

哪位用过的帮忙介绍下,谢谢啦

网友:
表示和我们学校的是一样的~是要配气泵用的~!
具体咋用我也没试过~

网友:
什么叫半自动?
就是你拿着针管定位,按一下脚踏开关胶就出来一点,需要调整好气压。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延时几秒自动开关一次,适合流水线作业!
工厂一般都是借空压机管道,你的那么小应该没有内置的气泵吧

网友(2011-01-05):
我学校有一台,不知道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2楼的是正解,应该是需要气泵的

网友:
我以前用的是鱼缸充氧泵反过来用的.那有这么复杂?

网友:
我工作的地方LCD的IC涂敷,用的就是这种点胶机,如2楼所说,它是连着一根气管的,车间有那种压缩空气的管道

网友:
要…中间最好加个调压阀

网友:
你那里有说明书吗?没有我可以传一份大致的说明书给你.....但是这种东西可定需要一个稳定的气源...机器上如果没有调压阀稳流阀的话最好加上一个

网友:
你那里有说明书吗?没有我可以传一份大致的说明书给你.....但是这种东西肯定需要一个稳定的气源...机器上如果没有调压阀稳流阀的话最好加上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