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做的USB DAC 解码器 耳放

楼主(2010-09-16):
我自己做的USB DAC 解码器 耳放

采用 PCM2706 + PCM1793 + OPA2134 架构 ,

刚做好,试了下,效果很不错,比PCM2706自带的DAC音质好多了。

享受中。。。

上个电路图吧

网友:
享受完了贴点资料才是正道,比如原理图、PCB什么的..........^_^

网友:
不错,没看到耳放,直接推耳机么

网友:
不错啊,有套件吗

网友:
确实不错啊,视觉效果都那么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错,没看到耳放,直接推耳机么

可以推耳机的啊,OPA2134 运放。

OPA2134 的特性参数:
FEATURES
l SUPERIOR SOUND QUALITY
l ULTRA LOW DISTORTION: 0.00008%
l LOW NOISE: 8nV/√Hz
l TRUE FET-INPUT: I
B = 5pA
l HIGH SPEED:
SLEW RATE: 20V/µs
BANDWIDTH: 8MHz
l HIGH OPEN-LOOP GAIN: 120dB (600Ω)
l WIDE SUPPLY RANGE: ±2.5V to ±18V
l SINGLE, DUAL, AND QUAD VERS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错啊,有套件吗

做了很多套的,新弄好了一套,呵呵

楼主:
已经上传电路图了

网友:
这要驱动支持才能工作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要驱动支持才能工作吧?

PCM2706在windows xp SP2 和windows 7里都自带驱动,我有一个MINI USB DAC MK2套件实际使用从未装过驱动,插上就用!

楼主:
恩,楼上说的对,所有的WIN系统都自带驱动的。即插即用。只是PCM2706的内部DAC效果不是太好,普通的应用还凑合,高档的就不行了。

网友:
LZ,我做的DAC和您的差不多,只不过用的是PCM2707和PCM1791ADB。最后的LPF除了耳机插口前那两个100uF电容外其他参数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出来的声音比较高比较干,缺乏厚实感。不知为何。

网友:
楼主把上面的那个小插板电路漏了。我发个HIFIDIY 的mini usb dac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lz,我做的dac和您的差不多,只不过用的是pcm2707和pcm1791adb。最后的lpf除了耳机插口前那两个100uf电容外其他参数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出来的声音比较高比较干,缺乏厚实感。不知为何。

PCM1793和PCM1791的两个参数好像是一样的。我的解码器声音还可以的(个人感觉)。
我觉得着重要看下线路板的走线和元器件的参数及型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把上面的那个小插板电路漏了。我发个hifidiy 的mini usb dac的图

呵呵,确实忘记了,那个小板是 单电源转双电源的, 还有一种小板是AC转DC的,
感谢楼上的补充

网友:
感觉这种虚地的,声音有点发混。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觉这种虚地的,声音有点发混。

还可以吧,要是弄个变压器在这里,体积太大了,呵呵

网友:
大炮架牛车上啊

网友(2011-04-25):
回复 楼主:

你好,全新原装PCM2705,PCM2706,CS8416,CS4398,DIR9001,AD1955.WM8741等芯片优惠供应,有需要请加QQ260353506.  13510796438    深圳市合冠电子   吴R

网友(2011-11-20):
闲下来了 也整整 耳放 来享受下

网友(2012-01-06):
楼主,我感觉你这电路图里面这电位器的接法是不是有些问题,这样会不会短路啊

网友(2012-02-21):
感觉还可以吧

网友(2012-10-17):
你好,还有PCM2706 + PCM1793 + OPA2134  PCBA套件吗?

沟通邮箱:LUK200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