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稳压电路的仿真:Non-isolated Off-line AC to DC Power Supply

楼主(2010-09-16):
花了一个小时弄这东西。电路是很早就见过的,也一直想仿真、制作出来。
电路很简单,不过现在看来实际应用有点困难,不过输出电流小一些的话还是可以的。
原电路输入电压最高为交流 120V,7805稳压输出 100mA。满足不了最大500mA的应用要求。
想要获得平滑的输出,需要较大的电容,但会导致充电电流增大,这对MOSFET的选型不利。纠结!!
输出需要1.3mS的时间才能上升到5V。
R1 是为了获取电压波形用的。两端的负电压令人不解,是4007反向漏电?

补充下,MOSFET的栅极可以并联一个电容。
又考虑了下,似乎用LDO效果要好一些。不过ISIS里不知道有没有。
有兴趣的可以仿真、改进下。

仿真文件:

原文地址:http://www.discovercircuits.com/DJ-Circuits/offline5v.htm
电路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花生!

楼主:
你可倒快。。。

网友:
负电压 很正常啊,你以D为地,又不是以FET S 为地,当然会存在负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电压是电阻两端的差。。。如果出现负压,则说明电流反向了。。

我在ISIS内用的是 (P1-P2) * 1000 ,因为电阻是 0.001ohm。

网友:
回复 楼主:

交流220V,限流电阻22~39欧姆,470~1000uF,7805平均压降控制在4~7V,输出电流500mA,还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R1 是为了获取电压波形用的。两端的负电压令人不解,是4007反向漏电?

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对。。。可ISIS能仿真出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么?没注意过。谢谢啦。。

=========================================================================

回复 网友C:

470uF 在220V 4.7ohm限流电阻的情况下,瞬间最大充电电流就已经到12A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470uF 在220V 4.7ohm限流电阻的情况下,瞬间最大充电电流就已经到12A了。

不要把限流电阻值取得太小。

网友:
不知场管要不要加散热片?

网友:
这个电路功率因素很低,如果不接EMI滤波,对电网干扰估计很大。

楼主:
这个暂停,有空搭电路实验下,可惜没法做EMI测试

再改进就成了 buck step-down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