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ModelSim-Altera 6.5e (Quartus II 10.0)的破_解文件和方法。最好有详细的说

楼主(2010-09-16):
请问:  ModelSim-Altera 6.5e (Quartus II 10.0)的破_解文件和方法。最好有详细的说明。多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原創) 如何破_解ModelSim-Altera 6.1g與ModelSim SE 6.3e? (IC Design) (ModelSim)
http://www.cnblogs.com/oomusou/archive/2008/02/04/1064193.html

网友:
我研究过,以失败告终,只能用免费版了

网友:
ModelSim就是搞定mgls.dll就行了(只要是flexlm,都是那样搞)。但是6.6c版加了个自校验,所以还得修复一下文件头的CRC。

楼主:
多谢大家。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
楼主,能帮帮我吗,我也是:
我安装的10.0,用到破_解文件,然后quartus能编译,但是需要仿真一下,结果现在版本没有仿真了,只能有modelsim。而modelsim又打不开,出来个界面说什么什么,可能是license之类的问题吧。
究竟怎么搞呢,还需要什么破_解方法吗

网友:
同问,有人回答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delsim就是搞定mgls.dll就行了(只要是flexlm,都是那样搞)。但是6.6c版加了个自校验,所以还得修复一下文件头的crc。

将 mgls.dll 复制成 2 个档案,一个给他检查用的,另一个运行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modelsim就是搞定mgls.dll就行了(只要是flexlm,都是那样搞)。但是6.6c版加了个自校验,所以还得修复一下文件头的crc。
将 mgls.dll 复制成 2 个档案,一个给他检查用的,另一个运行用的.
两个档案?

网友(2010-10-27):
回复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自己琢磨了好几天都没办法解决,lz能分享一下破_解方法吗?谢了~

网友:
呵呵 这个我来解决

网友:
按1.修改系统时间为08年。
        MGLS_LICENSE_FILE 环境变量有MentorKG.exe产生 不要改变任何名字
        LM_LICENSE_FILE   环境变量有MakeLic.bat 将名字改为dat文件
2.按照说明破_解。
3.运行modelsim,此时会提示错误,不必理会。关闭软件。
4.恢复系统时间。
5.重新打开软件,破_解成功。

网友:
昨天刚刚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