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关于ICCACR的const和__flash

楼主(2010-09-16):
在使用中如果说把const改成__flash,在LCD图片显示时就出问题,描出来的东西不正确。不改则正常。一直没搞明白,望指教。

网友:
是否和编译器有关呢?

网友:
这是指针的问题。

摘录我正在写一个文章的片断解决楼主的问题:

在具体介绍之前,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不得不提:什么是地址空间?可以从0x0000开始计数的地址都属于同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地址空间。SRAM的地址可以从0x0000开始计数,因此存在SRAM地址空间;FLASH可以从0x0000开始计数,因此存在FLASH地址空间;同样EEPROM可以从0x0000开始,也就存在EEPROM地址空间。同一个地址,比如0x1234,在不同的地址空间中表达的意义当然也不一样:在SRAM里表示一个RAM单元,在FLASH里表示一个FLASH字节;在EEPROM里表示一个ROM单元。如果觉得抽象,你大可以把一个地址空间想象成一张纸,所以SRAM有一张纸,FLASH有一张纸,EEPROM也有一张纸。把这样三张纸叠放在一起,即便你一笔戳下去戳出同样的窟窿,三个窟窿也是分别落在不同平面上的。这可以用来解释了为什么下面的代码运行起来往往得到的是错误的结果:
//假设这里的FLASH是一个宏,作用是告诉编译器其修饰的变量应该存放在Flash中
FLASH unsigned char strHello[] = “Hello world”;

extern void LCD_OUT(unsigned char *pchBuffer, unsigned char chLength);

LCD_PRINT((unsigned char *) strHello, sizeof(strHello));
首先,很容易看出代码的作者是想在LCD上输出一个“Hello world”,但实际运行的结果往往是LCD上出现了一串与“Hello world”等长的乱码。这是因为,字符串数组strHello是放置在Flash中的,其地址属于Flash地址空间;函数LCD_ PRINT需要的参数pchBuffer是一个指向RAM地址空间的指针,也就是说这个指针指向的数据应该是存放在RAM中的。代码的作者也注意到,如果单纯使用
LCD_ PRINT (strHello, sizeof(strHello));
来调用函数肯定会遇到编译器指针不匹配的错误(strHello的地址是“FLASH unsigned char *”型的,而函数LCD_ PRINT需要的是一个“unsigned char *”的地址),因此,代码作者试图通过强制类型转换让编译器“闭嘴”,这就好比把FLASH地址空间和SRAM地址空间叠在一起,用strHello的地址在两张纸上戳了一个洞——FLASH空间中,对应的位置存储的的确是“Hello world”,但谁也没有规定在SRAM相同的位置存储的也是“Hello world”。所谓张冠李戴,不过如此。

这里作补充声明,从ICC 7.15开始const和__flash表示不同的意思,const表示数据存储在SRAM中,但是逻辑上不允许你修改,__flash表示数据存储在flash中……结合上面的说明,知道问题所在了吧?

楼主:
谢谢,明白,我意为是ICC问题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