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张小日本生产的运行了20多年的电力设备照片

楼主(2010-09-16):
照片是去年手机拍的,有的不是很清楚
4张4张的发吧,网速不是很快

火车就是靠它跑的 (原文件名:牵引变压器全貌.jpg)

这是标牌 (原文件名:牵引变压器标牌.jpg)

整套都是小RB生产并且安装的 (原文件名:控制盘前视图.jpg)

内部图,可以进人,噪点太多了,不是很清晰 (原文件名:控制盘内部.jpg) </center

楼主:
图中的THINKPAD 是我的爱机,去年出差回来发现租房的地方破门而入,就丢了她,现在想起来还是心痛 (原文件名:测数据.JPG)

这个是碱性电池,到现在用了20多年了,免维护的。质量真不错 (原文件名:用了20年的电池.jpg)

设备出故障的时候它就响了 (原文件名:报警部分.jpg)

网友:
三菱公司做的.

楼主:
来一张近点的,还是不清楚啊 (原文件名:报警电铃.jpg)

这个就是欠压继电器,纯模拟电路应该,上面的数字是整定值 (原文件名:不足电压继电器.jpg)

来一张不足电压继电器的全貌 (原文件名:不足电压继电器全貌.jpg)

这一张忘掉提前发了 (原文件名:电流电压指示表.jpg)

楼主:
to【2楼】 wqm8181 数控黑客
==============================
变压器室三菱做的

这个又漏掉了,不足电压继电器内部 (原文件名:不足电压 继电器内部.jpg)

电压差动继电器,保护电容器用的 (原文件名:电压差动继电器.jpg)

过电流检测用的 (原文件名:过电流继电器.JPG)

限时继电器 (原文件名:很多限时继电器.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20年前的电力设备,目前还在重要岗位服役,不论谁造的,都是太平常了!

楼主:
【5楼】 JQ_Lin
---------------------------
是的,可是从来就没有坏过啊,另外那电池能用那么长我也觉得很惊讶。呵呵可能是我少见多怪吧

图发不上去了,等了好长时间提示找不到服务器

网友:
同意五楼,我们村的都好几十年了没听说坏过

楼主:
汗,我不是说变压器质量好,国产的也能达到。我真的是少见多怪了

楼主:
不行了,发不上去了

网友:
进口设备的电气箱都在空调房里,一般20年不会有问题

网友:
小日本做得电子设备真的没话说,要在前两年,就算闭上眼睛单用手摸,都能分的出国产还是日产

网友:
那电池真的很不错

网友:
没什么奇怪的  这种变压器一般也不会坏  再说国产的也很好  山寨除外

网友:
那个电池很强

网友:
110KV的变电站,设备保养的不错,但有点老了

国产的 南自 南瑞 的也不错,

网友:
不过电池能用20年真的很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过电池能用20年真的很厉害..

嘿嘿,20年后 他的容量未必合格。看照片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去一些老电厂看看,有的设备不止二十年

网友:
农村50年的配电房、设备多不胜数吧?
不过能看出来保养很好。

网友:
电池其了什么作用呢?暂时储存电能的作用吗?

网友:
这个是铁路上的,肯定可以用的比国家电网上的设备久的。

国家电网上的设备基本上是超负荷运行,变压器这些设备就更容易老化。

其实变压器只要不漏油,生命周期基本上是很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池其了什么作用呢?暂时储存电能的作用吗?

电池是 直流屏的组成部分;
直流屏相当一个 没有逆变的UPS;
是给2次操作回路供电的;
变电站中的所有设备的电源都是直流供电的,确保在失电的情况下,所有设备均可以操作。

网友:
那个屏后面能进人不错,去过几次变电站,都是后面开门的,里面空间小,乱,下面的电缆室里面就更乱了 和蜘蛛网差不多

网友:
支持国产人数却不少!
理性分析,那个较耐用,大家心里有数.
同一产品,同一价格,看你选那里产的?
从过往使用心德能得出一个在选择上最低的指标吗?
要抄就抄,同时值得学习就去学习,这才是最实际.

网友:
第2张图片,铭牌上的字很端正啊。人敲的?激光打的?雕刻的?

网友:
其实照片上的机器样子很新很漂亮。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当时购买这套设备是花大大大大的价钱买的^_^
因为花了大大大大的价钱买的所以,那时候的人一直很细心且很用心的维护至今。

现在的机器容易坏。因为相比之下,这个时代买的设备肯定没有那时候买的贵。因为不怎么贵,维护意识淡薄,所以保养就差,问题就多。

网友:
提起小日本就反感,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反制日本。

网友:
东西的保养还是很重要的把

网友:
古董!!
第一张图:断路器是少油断路器,我单位10年前就不再用了。变压器还不错。断路器的分合闸线圈最低动作电压是多少呢?
第三张图:组合开关柜也是老古董,看上去是不带远方控制的,该换了吧。不过内部的布线很工整,当时的布线工艺就有这么好,国内做不到。
电池那张:现在的蓄电池都用免维护的,这个电池容量是多少安时呢?带厂用直到电压下降到180V一下能维持多少时间?不知道用了这么久是不是有部分电池容量下降或者失压呢?如果没有一组失压倒是不可思议!电池组的总电压还能达到230V吗?会不会小于断路器的分合闸线圈最低动作电压呢?不过电池有专门的盘柜去安放,这个方法很好,现在国内做的都很少有这样的,都是铁架子放的。
电铃那张:这样造型的熔断器和接线端子排果然是80年代的感觉,不过貌似电铃质量不错。
继电器:古董级!真的很想亲眼去见一见装的都是这样古老的东西的保护盘柜。改个定值也是够麻烦的。不知道做继保试验是多么的麻烦。

网友:
比较少见到碱性蓄电池

网友:
又是东芝的,真敬佩小日本的企业,无论做什么都那么务实

网友(2011-11-23):
是个变电站啊,我们国家的设备应该也可以用20年的

网友:
我们公司有日本上个世纪50年代的设备,质量那是刚刚的,我们是这个世纪买的他们的旧设备。

网友:
在电力设备这个行业里,国产不比国外的差。讲的是主流厂家,山寨皮包小厂除外

网友:
保养真不错呀!

国产的东西,现在真是不好说呀,去年配电室换的信号继电器(过压,过流),今年就发现上面接线的螺丝全生绣了。这些继电器还是在电业部门指定的地方采购的!

网友:
楼主在郑州哪个电厂?上次送的底座是不是就是因为你的爱鸡丢了?

网友:
开点眼界,日本的东西就是好。

网友(2012-01-02):
国产的铁定达不到。。。
曾经在国内排得上号的变压器上工作过,一般设计寿命15年,能正常工作5年就差不多了,按他们的说法,东西不坏以后卖给谁....
国网公司的人,也想搞进口的西门子,ABB,东西贵,麻烦少
我没什见识,就看国产的造的也还行,像那么个样子.他们看着就是渣...

网友(2023-03-12):
卧槽,继电器式的保护设备!!!好老,后面有晶体管式的,再后面就是196、296这些做的了,现在更夸张,61850的部分板子,P2020都不好用

网友C:
这种变压器寿命特长,1990年我村装的10kva小变压器,严重超负荷工作到现在33年了,还没坏。
1990年那时每家只有电灯,没其他电器,10kw够用了。  现在家家电饭煲。 真不敢相信它也能挺得过来。
  当然村里的线早在2005年前后且换过了。没换线前每到用电高峰,电视机都开不了。 我家烧电焊,全村几十户人家的灯都跟着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变压器寿命特长,1990年我村装的10kva小变压器,严重超负荷工作到现在33年了,还没坏。
1990年那时每 ...

有没有可能05年换线的时候变压器一起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05年换线的时候变压器一起换了

05年还在老家上高中,每周回家一趟, 那个小变压器就放在村口,每次都见到它,黄旧黄旧的。   现在我能马上拿笔画出它来了,非常熟悉不可能换的。

前几年的一次回家,听说它热得冒烟了,村里说要凑钱换, 但农村每家要收近千元,还是有不少人不肯出这钱, 就用到坏再换吧。  但到现在还是没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5年还在老家上高中,每周回家一趟, 那个小变压器就放在村口,每次都见到它,黄旧黄旧的。   现在我能马 ...

凑钱换?是有人要借机搞钱吧。电网改造的时候,所有的设备就是归国家电网负责的了,没有可能让村民集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凑钱换?是有人要借机搞钱吧。电网改造的时候,所有的设备就是归国家电网负责的了,没有可能让村民集资的 ...

借机搞钱的多了。
我小学班主任现在升为校长了, 5年前上面发了一批扶贫款下来。    我村的一个贫困户在目录里,但久久拿不到钱, 去镇里问才知钱早发放到学校了,每人1000,去学校问,校长给他500打发他走了。   拿到这500元后校长刁难他孩子,下学期不收他孩子入学,他小孩只能转校。 太离谱了,好似义务教育校长应该没有权利拒绝小孩入学吧, 但穷人除了经济穷,意识更穷。     那小孩转学一年多,我才知道这件事,否则当时我很可能给他出主意。

网友:
真的自己大了,就不会说别人小,敬佩日本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