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Quartus10.0浏览不到文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9-17):
装了个Quartus10.0,但添加文件的那个对话框浏览不到文件,应该是系统的问题,以前是可以的,后来清理了一下系统就成这样了,还有我的sysplify也是这样的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
请再确认一下,选择的路径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路径肯定是对的,选了我的电脑,下面就应该显示各个磁盘了。
缺氧兄一直都很热心呀,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再确认一下,选择的路径是否正确。

重新注_册了一个号吗?积分这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