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串口发送的问题

楼主(2010-09-17):
我是一个初学者,请高手帮我看看这程序有没有问题。串口发送数据时,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区UCA1TXBUF,可是发送标识位一直为0,就是说数据根本没有发送出去,我用示波器也看不到波形。下面是我的部分程序:
#include  "msp430x241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f (CALBC1_1MHZ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DCOclk
  DCOCTL =  CALDCO_8MHZ;
  P3SEL |= 0xC0;                             // P3.6,7 = USCI_A1 TXD/RXD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1BR0 =0xA0;                              // 8MHz 19200
  UCA1BR1 =0x01;                              // 8MHz 19200
  UCA1MCTL = UCBRS1;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1CTL1|=0X20;
  UCA1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1IE |= UCA1RXIE;                          // Enable USCI_A1 RX interrupt

  while(1){

  uart_tx(0xaa);
  delay(30);
  }

  void   uart_tx (uchar Output)
{
    while (!(UC1IFG&UCA1TXIFG));// 程序就一直停在这????????
    UCA1TXBUF=Output;

}

按理说发送完后UCA1TXIFG应该置位的,可是他一直是0,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希望某位大侠能帮我解决下,挥泪致谢~~~~~~~~~

网友:
UCA1CTL1|=0X20;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只是收不到数据,所以我设置接收出错时仍能收到数据,且接收中断标志置位。
  后来我把这一句去掉,运行结果仍一样。

网友:
晕,从程序来看你只是不断的发送数据,没有接收,要是接收的话,得加个接收中断函数才可以

算了,给你个例程代码看看吧
#include "msp430x2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FF;                             // All P1.x outputs
  P1OUT = 0;                                // All P1.x reset
  P2DIR = 0xFF;                             // All P2.x outputs
  P2OUT = 0;                                // All P2.x reset
  P3SEL = 0x0C0;                            // P3.6,7 = USCI_A1 TXD/RXD
  P3DIR = 0xFF;                             // All P3.x outputs
  P3OUT = 0;                                // All P3.x reset
  P4DIR = 0xFF;                             // All P4.x outputs
  P4OUT = 0;                                // All P4.x reset
  P5DIR = 0xFF;                             // All P5.x outputs
  P5OUT = 0;                                // All P5.x reset
  P6DIR = 0xFF;                             // All P6.x outputs
  P6OUT = 0;                                // All P6.x reset

  UCA1CTL1 |= UCSSEL_1;                     // CLK = ACLK
  UCA1BR0 = 0x03;                           // 32kHz/9600 = 3.41
  UCA1BR1 = 0x00;                           //
  UCA1MCTL = UCBRS1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3
  UCA1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1IE |= UCA1RXIE;                          // Enable USCI_A1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interrupts enabled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AB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1RX_ISR(void)
{
  while (!(UC1IFG&UCA1TXIFG));               // USCI_A1 TX buffer ready?
  UCA1TXBUF = UCA1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

楼主:
谢谢这位大侠的回复,从你的程序中我得到启发,终于找到原因了,谢谢。。。

网友:
开了接收中断 而不写接收中断函数的话

会导致系统复位

楼主:
如果没有打开P1口的多源中断允许,是不是中断标志位会因为P1口的电平变化有可能置位?我在使用时就遇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