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UCOSS-II路径问题!

楼主(2010-09-17):
从UCOSS官网下载了一个基于IAR环境的工程,编译结果下载到板子上可以跑起来,但是感觉它里面的路径太深了,所以重新配置它的路径:
原来文件路径如下:

工程里面给的搜索路径是:
$TOOLKIT_DIR$\INC\
$PROJ_DIR$
$PROJ_DIR$\..\..\..\..\..\..\ucos-ii\source
$PROJ_DIR$\..\..\..\..\..\..\ucos-ii\ports\avr\atmega128\iar
$PROJ_DIR$\..\BSP
///////////////////////////////////////////////////////////////////////////////////////////////////////////////

重新配置后的文件路径是:

重新配置搜索路径是:
$TOOLKIT_DIR$\INC\
$PROJ_DIR$
$PROJ_DIR$\..\..\ucos-ii\source
$PROJ_DIR$\..\..\ucos-ii\MyLC-8-EvalBoard_ATmega128
$PROJ_DIR$\..\BSP

结果:配置后编译出现错误:Error[2]: Failed to open #include file 'os_cpu_i.s90' E:\IAR uCOSS-II ATmega128\Software\MyLC8_ATmega128\Ex1-OS\app_isr.s90 17

但是'os_cpu_i.s90' 所在目录的其它文件能够被找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在用IAR编译一个带UCOSS-II的工程  Error[2]: Failed to open #include file 'os_cpu_i.s90' E:\IAR uCOSS-II ATmega128\Software\MyLC8_ATmega128\Ex1-OS\app_isr.s90 17

楼主:
找到问题了,不仅C,Assembler也有一个预处理路径。。

网友:
就用过几次iar的路过。。

网友(2011-10-14):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楼主怎么解决IAR文件包含问题的,烦请告知一下,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求解

网友(2011-12-13):
回复 网友A:

在定义包含文件路径的文本框中,定义包含文件的路径有两种很重要的语法,一是$TOOLKIT_DIR$,这个语法表示包含文件的路径在IAR安装路径的8051文件夹下,也就是说如果IAR安装在C盘中,哪么它就表示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5 Evaluation version\8051这个路径。二是$PROJ_DIR$,这个语法表示包含文件的路径在工程文件中,也就是和eww文件和ewp文件相同的目录。我们刚此建立的project项目中,如果使用了这个语言,哪么就表示现在这个文件指向了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project这个文件夹。 和这两个语言配合使用的还有两个很重要的符号,这就是“\..”和“\文件夹名”。
\..:表示返回上一级文件夹
\文件夹名:表示进入名为“文件夹名”的文件夹。
我们来具体看两个例子。
$TOOLKIT_DIR$\inc\:这句话的意思是包含文件指向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5 Evaluation version\8051\inc。
$PROJ_DIR$\..\Source:这句话的意思是包含文件指向工程目录的上一级目录中的Source文件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