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x7的遥控器接收机连接mk的飞控不用PPM解码板???不知道dsx7能不能新

楼主(2010-09-17):
http://www.mikrokopter.de/ucwiki/en/Spektrum刚刚看到的。

网友:
lz 我用dx9

按照mk照片的方式接在以前ppm接收的地方,不过飞控好像没任何反映。 后来还是用了ppm板

网友:
控是不是也要设成PPM模式的?

楼主:
好像那个调试软件可以选第2个模式的。spektrum satellit是这个。

网友:
好像那个调试软件可以选第2个模式的。spektrum satellit是这个。

2-4 都试过,没有反映。     我在rcgroup论坛 根据一个 老美 的 图片来连接的。 但是调了几个晚上还是不行。

楼主:
mkbest 你的遥控器是dx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