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方面的几点问题

楼主(2010-09-17):
最近校内电子比赛,准备做个RFID的东西,打算用TI的TRF7960的芯片作,13.5M的频率,就是封装有点变态,有人作过么??给点意见,手册上说是读写距离可以达到1.5米,大家做到多少??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一个月之内能完成么??mcu准备用430

网友:
封装很正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焊啊。。老失败

网友:
1.5米怕不会,我有原厂的套件,无源的也就10cm左右,实际大多都在6-8cm。封装还是比较正常的,你也可以用RC500,FM1702啊,那个就好焊接

网友:
至于一个月内完成,还是可以,原厂评估板就是RFDI+430。程序用评估用的,或再改改应该不成问题~最好有示波器对天线调谐下,(匹配那块你要想简单就直接用他推荐的天线尺寸吧,免得后续计算了,)

网友:
距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线,你弄个直径1米的线圈再匹配好估计就能达到1.5米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