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90 RAM使用!

楼主(2010-09-17):
在使用PIC16F690时,需要定义一个数组,数组长度为90个字节,但是竟然编译错误,不知道如何解决,第一次使用PIC单片机。
但是只要将数组定义为60个字节却是可以的
datasheet里面写的PIC16F690是有256个字节RAM的!

网友:
换芯片吧,否则神仙也帮不了你的忙。

网友:
数据分开定义。
编程麻烦点,但是可以用撒。
bank0  data_buf0[45];
bank1  data_buf1[45];

楼主:
多谢,然后给我想定义一个很大的数据,要相同的名字,不可以的吗??
比如data_buf[150],该怎么正确定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数组太大,要分页,RAM不是线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