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半的万用表校准需要怎么样的基准源

楼主(2010-09-17):
5位半的万用表校准需要怎么样的基准源,想弄一个来玩玩·

网友:
用LTZ1000或者LTFLU-1为基准元件做的基准

网友:
若只校一个DCV 10V档,用LM399做的源也可以,但DCV其它档位以及电阻、AC电压、电流等还需要其它的标准源才能校准。通常是用多功能校准源校准的,比如:fluke 5500A、5520A等

网友:
根据手册上给定的指标而定,比如某典型 5 位半万用表,手册上指名直流电压校准用 Datron 4000A/4707,或相当的标准器,指标是 0.3V to 300V,Accuracy 0.005%;电阻是 10 OMH - 10M OHM、0.03% 的。也就是说,其它符合这个指标的标准器,也是可以用的。

一个问题就是,指标不够的源,和指标高一级的表,是否可以组合起来调整低一级别的表呢?类似 3478A 在调整的时候可以接受真值输入,这一点手册上也有指出,如果源不可信、但是你知道它的真值,也可以通过直接输入真值调整表。

网友:
所以说 3478A是 比较经典的5位半表。

网友:
到当地的计量局询问,有专门的地方校准。

网友:
说起来笑死人,有人去某计量局校准,计量局的标准居然是34401万用表,而且校准费可以买个二手的表了。

我知道的宁波市计量局是用FLUKE 8508万用表做标准的,勉强凑合。

网友:
以源(要足够稳定)及校准合格的34401A配合可以校准校准五位半了

网友:
我的意思是那个计量局仅仅用一台34401作为"标准源"来用,而不是当它是转移万用表.根本就没有基准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起来笑死人,有人去某计量局校准,计量局的标准居然是34401万用表,而且校准费可以买个二手的表了。
我知道的宁波市计量局是用fluke 8508万用表做标准的,勉强凑合。
华东计量院价格差不多就是这样,校一次可以买个二手不错的表

网友:
这是正常的,计量所是国家部门,出具的校准证书具有法律效力的,所以费用很高,而且一般只出证书,不调整。所以最好找第三方机构,他们一般来说会帮你调整,当然调整要另外收费。调整准了,如果需要再送计量局,这样好得多。

网友:
费用高不是因为“证书有法律效力”,是设备利用率低、人员高工资
计量所也有调整的,但需要送检时注明。另外,有的仪器他们也没能力调整

网友(2011-08-02):
我也想入手一个校准源,谁有二手的

网友:
用个六位半的校准可行不?

网友:
不可以,用LTZ1000为基准的8508,3458这样的8位半表可以。

网友:
能校准楼主表的源,  一般行情是6位数.

网友(2011-10-30):
有一个HP3468,还不知道怎么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