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接收电路,用的CX20106A,不稳定

楼主(2010-09-17):
我做了一个超声测距的电路,接收电路以CX20106A为核心做的,但是还没接超声波探头的时候输出引脚就有回波信号,其中所有的参数都是按照下图所示配置的

超声波接收电路图 (原文件名:200962915422532.gif)

其中作为输出引脚的7脚的上拉电阻R20应该是22K,写错了。

接上探头以后,真实值被淹没了,数据不停摇摆,改如何是好啊!?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怎么让它稳定下来!哈哈!!!!!!!!!!!!!!

网友:
怎么稳定的?楼主说说。

网友:
其实用这个芯片多余

网友:
何以见得?

网友:
改用电流更大的电源!

网友:
R18用滑动变阻器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也说明一下啊,好让大家也学习学习啊。。。。。

网友(2010-11-18):
鄙视楼主,有问题的时候象个学生,解决问题了就是"叫兽"了

网友:
嘿嘿,不公布方法?

网友:
楼主出来分享一下经验嘛~!!!
真是的~!

网友:
这个芯片的资料我怎么一直找不到啊?
哪位有的话能不能上传一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
为什么R18要变换成一个滑动变阻器?用多大?

网友(2011-01-08):
回复 网友B:

调增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调c28,但接受如何?????不好意思!!!!好像不太理想!!!!!!!试试吧!!!!!!

网友(2011-02-12):
回复 网友B:

R18用1k的滑动变阻器,从10欧姆开始逐渐往大调节,并用示波器观察7脚输出信号,直到满意为止。
将电源的负极用导线接入大地,可以有效抑制干扰。

网友:
鄙视楼主  这种人活该调不出

网友:
这个电路是个比较成熟的电路,应该比较好做成功。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款的电路,电路比较简单。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69661&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超声波&bbs_id=9999

网友(2011-03-15):
楼主真是的,怎么弄的,啊?

网友:
借签一下

网友(2011-04-24):
求求楼主了,说明白点吧。。

网友(2011-10-21):
鄙视楼主,怎么调节的啊,这不急啥人呢!

网友:
哈哈 啥子哦
你是怎样使其稳定的呢?  楼主 你说说看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用cx20106A,  那怎么来做超声波的接收电路呢?

网友:
本来这个电路就已经很成熟了 直接按照手册上的参数接入就可以  当时我都没有用滑变也出来了啊 5m 左右

网友(2012-02-23):
回复 网友E:

请问你那有不用20106a的超声波方案吗?

网友(2013-06-07):
求大神指导,楼主做出来了?!

网友:
大家去谢刚电子实验室看看,好多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F(2014-04-09):
楼主为啥不说说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为啥不说说呀

应该是探头那有干扰了(我不知道这个探头要不要偏置电压)。你可以在探头和CX20106A的1脚串个电容看。再把1脚对地短路看输出是不是稳定了。如果是,那就调整探头这块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探头那有干扰了(我不知道这个探头要不要偏置电压)。你可以在探头和CX20106A的1脚串个电容看。再 ...

谢谢你啦,但是还是效果不理想,我的参数跟这个图有些不一样,8脚那边与地要加电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啦,但是还是效果不理想,我的参数跟这个图有些不一样,8脚那边与地要加电容不? ...

8脚是电源脚。肯定要加电容的。建议8脚接个104,再并个100uF的。再串个120的电阻。再接一个100uF的电容看。。。。做个阻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