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发烫问题

楼主(2010-09-17):
各位是怎么解决的?我在接电源8V,测试飞控板的时候就已经很烫了,要是接上个11.1V的电池那还不更烫?我想加个什么散热片什么的,不知各位是怎么对付这种情况的?

网友:
前面几个分压电阻,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看就知是个不懂电路的

网友:
3楼为什么怎么说?

网友:
既然是飞控板上用,效率是第一位的,电池供电的系统建议采用DCDC芯片解决问题,LT、TI和MAXIM都有很多现成的PWM降压芯片可用,或者用广州金升阳的K7805-1500系列的非隔离DCDC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飞控耗点电跟马达相比跟本不值一提,DC-DC多是开关电源降压,有振荡,巩怕会影响很电源的纯净度,7085温度高没所谓,手还能放得上去就根本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飞控耗点电跟马达相比跟本不值一提,dc-dc多是开关电源降压,有振荡,巩怕会影响很电源的纯净度,7085温度高没所谓,手还能放得上去就根本没问题,

我觉得有马达存在的电路,就不要指望电源能有多纯净,而电源效率直接会影响续航能力,这个还需要综合考虑一下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