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现代单片机做项目的吗?

楼主(2010-09-18):
晕!以前都没有听说过,公司现在要用MC80F7708做一个项目,看了一下片上资源,有LCD驱动,蜂鸣器驱动,8路ADC。

还真是做这个项目最佳选择,公司买了一个ABOV的 Emulator(CHOICE-Dr),目标板没有做好,不过坏消息是听说他的C编译器有许多Bug。

要用汇编那就麻烦了,请用过的发表一下见解,谢谢!

楼主:
看来这玩意很少有人用。

网友:
我前段时间就是现代的C编译器做了个项目,可能因为比较简单的程序,所以还没发现什么BUG。我用的时候,发现定义的双字节变量,在比较时,常量不能超过3W(还是5W),否则编译会报错。代理商建议让我用汇编最好。C编译器是现代自己做的。

楼主:
我前段时间就是现代的C编译器做了个项目,可能因为比较简单的程序,所以还没发现什么BUG。我用的时候,发现定义的双字节变量,在比较时,常量不能超过3W(还是5W),否则编译会报错。代理商建议让我用汇编最好。C编译器是现代自己做的。
-----------------------------------------------------------------------------------------------------------------------

公司选用单片机应该是从性价比考虑的,很少会考虑开发工具,那就是开发人员的事情,晕!没有办法,只能做。

请问你做的项目用什么芯片和开发工具?

还有常量不能超过3W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可能编译器默认的常量是有符号的,双字节常量大于32767就会报错,在常量后面加上U应该会好

楼主:
有可能,但现在还没用此编译器。

网友:
以过来人的角度提示:宁愿花点时间去熟悉汇编,不要一开始就用C编译器,除非你有足够时间和耐心。小项目可以试试。

楼主:
以过来人的角度提示:宁愿花点时间去熟悉汇编,不要一开始就用C编译器,除非你有足够时间和耐心。小项目可以试试。
---------------------------------------------------------------------------------------------------------------
Thanks!不过大项目不可能用汇编啊!

网友:
如果项目时间充足,可以摸索一下。
有问题可以发帖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