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ica DISTO A6 激光测距仪高清无码拆机

楼主(2010-09-18):
小弟没有脚架,大家凑合看吧!

楼主:
还有大图,我一起传上来吧!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Peng

不知道,这个板子是否就是A6的蓝牙模块,电源也是独立门户的。

网友:
内部那个安装架好像是开模铸造的,金属还是塑料?这个测距仪多少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这个就是蓝牙模块!电源部分也是独立的!通过FPC链接到主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是金属的,测量距离100米 不需要反射板!

网友:
反射板?珠珠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多测距仪 距离远的时候需要一个反射板,才可以准确测量!

网友(2011-11-07):
这个测距仪要5-6K,这么贵,像是用了两个APD

网友(2012-08-29):
不错,图片非常清晰值得参考!

网友(2012-12-13):
德国莱卡的东东都是巨贵的

网友:
打岔问下,这个PCB的油具体叫什么颜色,怎么不常用呢?

网友:
这个发射的激光的波长是多少啊,楼主知道各个芯片的参数不,想知道那个光学系统是怎么弄的。。

网友(2013-03-10):
怎么把向显示屏发送数据的引脚搞清楚?

网友(2013-08-02):
两个APD,那么他是正交混频相位式测距,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但是有没有1个APD就能搞定的方案呢

网友:
有没有高手分析一下这个测距仪的实现过程呢?貌似这种相位式的测距仪电路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光看看图片不过瘾啊。

网友(2013-11-01):
不见得是两个apd,一块大芯片型号看不到

网友(2013-12-01):
那个20mhz的是不是PLL芯片,有谁知道是厂家与参数

网友:
发现了TI的对数放大器

网友:
这里边的东西好复杂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