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到数据采集的实时,采样的时候是连续采样吗?

楼主(2010-09-18):
最近在做一个数据采集卡,用单片机做,要求能对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并发送给上位机,还要求能连续采样,我就纳闷了,怎么做的连续采样呢?
数据一直在采集,而我单片机的发送速度很有限,就算加个缓存,那数据肯定也是要溢出的啊?
小弟只会单片机,感觉有点力不从心,不知道兄弟姐妹们有什么好建议没有。。。。。(小弟大四,做毕设。。。。)

网友:
可以使用FIFO啊

网友:
实时采集也有个采样速率啊,数据量有多少

网友:
加个FIFO,IDT7204

网友:
俩单片机做乒乓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思路基本明了了,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要提高跟上位机数据通信速度了。。。。。

不知道各位有好的建议没有。。。。。。。。

网友:
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要提高跟上位机数据通信速度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采用串口通信,但通信速度好像很有限。。。。。

网友:
发送数据也就微妙最多毫秒级,毫秒级变化的量,一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数据都保留吧,来得及就发送来不及是不是就丢掉

网友:
数据采集的实时包含尽快数据提交的要求,否则“实时”就没意义了。看样子你的采样率和精度要求不会太高。

网友:
要高速的实时测量还是fpga为好,

或者用lpc17XX/13XX自带usb 2.0的?

楼主:
请问,怎么样做到实时啊,系统是不是要一直以一定的采样频率不间断的采样啊.....?
我看了论坛里魏坤老师的那篇有关AVR单片机做示波器的论文,我没理解错的话,他是当FIFO存满了以后去取数据,取数据的时候是不进行采样的,如果我这么做的话,是不是不能算“实时”。

呵呵,楼上的前辈,学FPGA大概要多久能基本入门啊。。。。没学过FPGA,最近听好多人说FPGA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有想法学一下。。。。。。

网友:
想不丢数FIFO是个好方法,前提是上传(FIFO输出)比采集(FIFO输入)更快。你要评估数据传送速度

网友:
“实时”是指 采集、传输和处理所产生的时间延迟在允许的、可接受的范围内。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看你的采样速率和数据量,如果很小,usb2.0很容易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思路渐渐清晰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