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8K0 按键中断功能 该如何消抖?

楼主(2010-09-18):
可通过设置按键返回模式寄存器(KRM)和向按键中断输入引脚(KR0~KR3)输入一个下降沿产生按键中断(INTKR)。

该如何消抖呢?请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现在想到的方法是   进入中断后,等待一定时间,之后检查KR0~KR3是否为0,但 这样子不太好吧?中断时间太长

网友:
中断唤醒,定时器去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