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PXA255的PDA,请教!

楼主(2010-09-18):
我的一台ET180, 也就是新基的SP230, 用的是PXA255, 升级的时候失败了, 无法启动了, 连电源灯都不亮了.

费了很大劲, 找到了JTAG接口, 用wiggler+hjtag的方式来连的, 不过H-JTAG检测不到

IO电压是2.8v,已经正常了, 内核电压我用外接电源提供的, 提供了1.1v,

请教下各位, 其他地方还需要提供什么或该接什么吗?

看了下LART的JTAG接口部分电路, 那里没有nTRST和nRESET, 我接wiggler时接了, 会不会有冲突?

网上有个PXA255的PCB图, 我看那个图里把nTRST和nRESET接在一起, 然后去到复位芯片那里了,  是不是接PXA255的JTAG时, 这两个脚可以不接?

楼主:
自己发图顶

一个是JTAG部分的,一个是电源和复位部分的

楼主:
刚刚查到个:

--------------------------
要调试XSCALE,有2个要求:
1 - 你使用的WIGGLER必须有独立的nTRST和nSRST信号;
2 - 板子上的JTAG接口上的nTRST和nSRST信号也是独立的;

原因:
调试XSCALE的时候,需要有独立的nTRST和nSRST信号,这样H-JTAG才能将DEBUG HANDLER成功下载到XSCALE内部去。否则,H-JTAG不能成功将HANDLER下载到CPU内部,然后就会提示CAN'T HALT.

-------------------------------------------------------

这个PDA的nTRST和nRESET是连在一起的, 是不是这样就无法烧录FLASH了?

网友:
焊下FLASH,在编程器上烧写,再重植BGA。

一般都是这样修

楼主:
这个难度太大了,  没一定BGA焊接技术的还搞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