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仿真rt8019时,如何设置网卡?

楼主(2010-09-18):
先说明,程序已经在实板上跑过,没有问题的,电路也是正确的,现在想尝试用proteus7.4 sp3仿真rt8019,尝试了下把本机电脑地址改为192.168.1.110,程序里面的网卡地址为192.168.1.100,仿真时ping不通,不知还要设置哪里?
看了网站里面几个例子,但好象也没有针对8019或者是en28j60详细的设置说明,只是说把电脑地址改为xxx.xxx.xxx.xxx就可以了,

楼主:
曾经下载了wyoujtg的 “移植uip-1.0到Atmega32+ENC28J60及其proteus仿真” 例子运行一下,按照里面要求把电脑地址修改后,仿真也ping不通,所以应该是我哪里没好,不知哪位朋友说一下?

楼主:
在proteus里面,我已经对8019网卡的属性,设置如下:
1、network card no:   1
其它的如
  MAC ADDRESS     ;4F49121213
   IO base address :300H
   interrupt line  :INT0
都根据板的来设置了,还剩下哪些要设?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一下,要做一些设置:
当只在一台电脑上工作时,要禁用网卡属性中的“Checksum Offloading”或“Hardware Checksumming”选项(名字与网卡驱动有关),这样Proteus才能与虚拟的网卡进行通信。如果是与网络上的其它电脑一起进行仿真时,则没有必要这么做。

我找了一下,发现网卡没有这“Checksum Offloading”或“Hardware Checksumming”选项;郁闷,还是我把这个问题复杂化了,不知哪位能指教一下

网友:
得装个 winpcap 。

ISIS有例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里面的例子,是可以PING通过的。
跟我的例子对比了一下,发现对8019的设置就那些IO地址,中断口的设置,没有其它的,是一样的,怀疑是否跟我所在的局域网有关,

网友:
能ping通,说明局域网没问题啊。

楼主:
今天再详细测试下先,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花生你对这个测试代码有和解释,哈哈~不是质问语气,我一直还没有研究它的源代码,你稍微运行时间长一点你就会看到!其实我前段时间就发现了,但是这几天忙着搬家呢,很忙到……

网友:
搬道里去?

没发现这个问题啊。。俺只用那个测试程序在ISIS里运行过几次。。时间都不长。。

已经找到了8019AS,咋又找了一次呢?而且还是loopback错误。。。。

俺试试去

楼主:
我现在按照MICROROK的的原理图画了一个,程序用的就是它光盘里面附带的ICMP测试程序,可是PING 不通,不知哪位帮忙看下?
下面是我照画的原理图,一个用的是proteus7.7版本,另外一个文件是我把它转成7.0版本的,

楼主:
现在就卡在这个proteus软件上面了,郁闷

楼主:
哪位能否上传一个例子看看?

楼主:
哪位指点一下也好啊,另外我发现proteus在仿真过程中,会自动跳出来,弹出"internal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e 'NICS.DLL', "是版本问题?还是这个软件破_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