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我的win7的系统...为啥用不了Pteteus 7.5的?

楼主(2010-09-18):
我的win7家庭版的....现在用的是7.4的。
尝试了各种方法!7.5的不管怎样弄都不行......
请教各位大侠支招....
万分感谢!!!!!!!

网友:
装在英文目录下!要不换个安装包!

网友:
你用的应该是Proteus 7.5 SP3

建议换个其他版本的        如7.7

网友:
直接上7.7版吧

网友:
我给同学的win7电脑上装过7.5,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用从7.4换到7.6,仿真的时候按停止按钮软件就会死掉。是不兼容么?不得已又换回来了,好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个7.6的!现在可以用了  !你要不要?

网友(2010-11-05):
管理员权限运行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