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网友帮个忙,试一下:猛的一下破坏GPS接收机的接收条件,其PPS信号什么时候消失?

楼主(2010-09-18):
如题.

网友:
不会消失的吧,内有RTC

楼主:
那精度会有个变化的过程.如能定量观察这个过程,也能知道一些东西的.
谢谢LS了.

网友:
应该是看内部是否有holdover功能吧,现在的5t的支持内部holdover,天线拔掉之后应该还是正常输出pp1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看内部是否有holdover功能吧,现在的5t的支持内部holdover,天线拔掉之后应该还是正常输出pp1s
这个是正解, 我用过两种gps有一种失信号就没有PPS,另一种还有PPS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