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S1003不用单片机的方案

楼主(2010-09-18):
坛子里面用到的VS1003播放SD卡或U盘里的音乐文件无一例外的用到了单片机,我曾经看到VLSI官网上有一个方案,只用VS1003和EEPROM就能读取SD卡播放歌曲。我看不明白,请教详细的原理过程~~
链接:http://www.vlsi.fi/en/support/evaluationboards/vs1003sdcardminiplayer.html

网友:
VS1003可以直接编写程序控制的,就是设置SPI在主模式下,不过里边没有FLASH,所以不能直接写程序到VS1003里,需要写在外面,和FPGA有些类似。

网友:
LS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
那个pdf也没写,让联系他们的support

网友:
参考,
http://www.vlsi.fi/en/support/software.html

网友:
vs1003/1053是很出色片子,16bit adc/dac,而且功耗极低。

只是需要外部的程序存储器,这样很容易被盗用。因此,犹豫是不是要使用它。

网友(2012-07-05):
这是个好方案啊~可惜,没有人研究这个方案,都在研究单片机控制

网友:
电池亮了......

网友:
更好一点的方案是直接一颗固化程序的廉价mp3芯片搞定, 不用你写程序.

网友(2014-11-03):
楼上说得有道理,VS1003已经是老产品了,无论你是性价比还是音质,都不是一个最优秀的解决方案
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KT403A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