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mega16 JTAG口用做IO口的问题

楼主(2010-09-18):
要将Atmega16 JTAG口用做IO口,在初始化程序中设置了两次 MCUCR |= (1 << JTD),在程序中禁用JTAG,下载到芯片中时,

1.JTAGEN是否也要禁用?
2.下载完成后,再次用JTAG进行连接,是否能够连接成功?
   如不行,能否进行恢复?(板子只能用JTAG进行通信),恢复方法?

  急,请高手做答!

网友:
刚才专门做了个实验
你上边说的写MCUCR应该是MCUCSR吧
写两次
MCUCSR |= 0x80;
MCUCSR |= 0x80;

没有禁用JTAGEN的情况下,改变JTAG口的PC4、5,电平发生了变化,说明JTAG口可以做普通IO口输出了。
但是再JTAG连接时就出现错误,连接不上
有一个办法,按住reset键,然后再JTAG连接,就能连上,也能下载程序

要是禁用JTAGEN的话,那就只能isp或者别的方法下载了

楼主:
请问"按住reset键",是不是在写程序的时候一直强行接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接地了,按住reset就是不让他执行程序,mcucsr的值也就不会被改变,这样就可以进JTAG,
开始程序下载后,你就可以松开按键了

网友(2010-11-26):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接地了,按住reset就是不让他执行程序,mcucsr的值也就不会被改变,这样就可以进jtag,
开始程序下载后,你就可以松开按键了

跟进两个问题请教:

(1) JTAG口上本身就有RESET管脚,会连接到单片机的RESET管脚。每次连接的时候,这个RESET管脚会先拉低复位单片机,
    难道这个复位对MCUCSR不起作用?

(2) 请问:你按住reset键(我的理解是让单片机的reset管脚拉低)的时候,假设无外接上拉,TMS/TCK/TDI管脚的电压是多少?

按照数据手册上的说法,如果JTAGEN了,这些管脚都是内部上拉的,也就是说在自然情况下量出的电压应为高。我现在想知道,如果JTAGEN了后在一直按下复位键(使单片机reset管脚拉低)的过程中,TMS/TCK/TDI这些管脚上的电压是否依然被拉高?我的理解是应该也是上拉的,因为这是一种硬件上拉。

我遇到一个奇特的现象,焊接上新买的ATMGA16后,始终连接不上仿真器,检查发现TMS/TCK/TDI管脚上的电压为0V,而且似乎还是强下拉。但是如果我按下复位键,这些管脚又自然被上拉了,但是一松手就又被拉低了。我想据此是否能够判断我新买的单片机里面已有程序将MCUCSR设置了,同时还将JTAG管脚做成了普通的PIO输入低了。

网友:
“(1) JTAG口上本身就有RESET管脚,会连接到单片机的RESET管脚。每次连接的时候,这个RESET管脚会先拉低复位单片机,
    难道这个复位对MCUCSR不起作用? ”

反过来一想,如果这个RESER管脚起作用了,那么就等于说MCUCSR最高位置1只是一个简单地避免在程序执行中JTAG口上的误操作。

网友(2014-01-1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过我是isp下载的,貌似只要不使能jtag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