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工具Keil MDK4.12破_解版!~

楼主(2010-09-18):
发个Keil MDK4.12评估版下载地址:
http://www.embedinfo.com/shoppic/down/soft/MDK412.exe
以及Keil MDK4.12的破_解注_册机
破_解方法:
1、先安装MDK412.exe,然后打开“File”的“License Management”拷贝CID编号。
2、打开KEIL_Lic.exe,“target”选择arm,如下图所示
3、把MDK4.12的CID编号粘贴到下图CID里面,点击“Generate”。

注_册 (原文件名:zhuce.jpg)
4、把上图红方框内生成的注_册码,拷贝到下图的“New License ID Code”内,点击“AddLIC”就大工告成了。
5、如果截止日期太短的话,就继续用keil_Lic生成注_册码注_册就可以!!!!

另外Keil是ARM开发的必然结果,刚刚开始学习Keil还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
截图 (原文件名:图片.PNG)

网友:
和 mdk3能装在一个系统中么?
mdk3的工程  mdk4能打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装在同一个系统里。
但是MDK3的工程可以再MDK4里打开!~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装在同一个系统里。
但是mdk3的工程可以再mdk4里打开!~

有了mdk4就没有必要装mdk3啦?

mdk4有何比较突出的优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 mdk3能装在一个系统中么?
mdk3的工程  mdk4能打开么?

能打开,但会自动更新为MDK4的工程配置,复杂的情况还是有兼容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我按照你的方法 却显示 *** ERROR R206: NO REGISTRY ACCESS, ADMINISTRATION RIGHTS REQUIRED

网友:
成功了 一定要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和 mdk3能装在一个系统中么?
mdk3的工程  mdk4能打开么?
能打开,但会自动更新为mdk4的工程配置,复杂的情况还是有兼容问题!

那就麻烦了!~

楼主:
小弟也是刚刚开始对ARM开始接触的
还是请坛里的大侠多多光顾
帮助我们这些新手解决下奇奇怪怪的问题了!~~~~

网友:
有没有办法不装IDE查出CID呢?

网友:
标记。。过两天重做系统时再来下。。

网友:
装了4.12,重新编译mdk3下stm32的工程,下到CPU死活运行不起来,那位碰到了类似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遇到了,把usb拔了再插就可以,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看来不稳定啊。

网友:
STM32  51能一起用吗

网友:
资源占用怎么样

网友:
我也MARK,我先重装个ubunt..

网友:
WIN7 测试通过 !!

网友:
我用的RealView MDK-ARM  Version: 4.10,用Jlink好像单步调试都不行,SWD下载也不行。

网友:
4.12比3.xx都好用,尤其在WIN7下,没兼容问题的

网友:
谢谢楼主!确实好用!

网友(2010-10-20):
标记一下

网友:
马克。话说这个破_解总是被NOD32删除,都不知道怎么保存才好。

网友:
realview mdk professional
realview mdk enterprise

这两个版本有什么区别?

网友:
在win7下面破_解老半天都出错,最后发现必须用管理员身份运行才能加入破_解。。。

网友:
mark 不过这个cra_cker我好象有。。。

网友(2010-12-29):
CC198-SJ2XB

网友:
SDAJJ-UFKGU-9SXYS-LQK7C-3UTXR-MA4XI
HN001-C8UKQ-AD7KK-Z91KX-SA4NZ-3NDWC
YA3AR-KI9ZA-IIF5V-PC4NW-14VUD-5BSKJ

网友:
我也觉得keil方便一些

网友:
以后再说

网友:
我在用试用版。限制25K吧。感谢

网友:
都到4.12了  真快

网友:
下来试一下!

网友(2011-02-13):
呵呵,找了很久

网友:
好像是通用的吧

网友:
我是个新手,以前只用过汇编,刚学arm为什么我的win7只有一个管理员帐户,为什么总提示我要用管理员登陆啊 (原文件名:无标题.jpg)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keil MDK4.12 用了一段时间 代替了原来的ADS1.2

网友:
打算用起MDK,多谢了!

网友(2011-03-21):
现在是不是有更新的了

网友D:
4.12 问题多多。 比如 函数 如果定义为INT 型,则变量必须也是INT型, 原来的4.00 就没这个问题。
另外对 局部变量++, 表现也异常,搞不清楚什么原因。我又换回4.00,问题都没了。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
mkd 4.12

网友(2011-04-28):
注_册机为什么解压都是空的啊 打不开 真邪门了

网友:
有病毒啊
所有删掉了

网友: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keil/MDK

网友:
win7 64位的破_解不了。
求解决方法

网友(2011-05-29):
eset nod32 太垃圾了 一声不吭就把我注_册机 给删了 明明下好了 打开确实空的   害的我整了好长时间 nnd

网友:
下下来看看,貌似还可以

网友:
用了一下,感觉还可以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用一下

网友(2011-07-12):
4.12 太多的问题啦

网友:
用新版本试试看

网友(2011-08-29):
MARK,为之后的学习做准备

网友:
学习中,新手入门困难啊

网友:
hen gan xie,dai hui xia

网友(2011-10-02):
找了这么久,还是LZ这里最好

网友:
keil uvision2能用于ARM开发吗

网友(2011-11-14):
Keil吗?ads不好吗?

网友:
万能的楼主,感谢!

网友(2011-12-18):
我的是win7, 一般让电脑进入安全模式下,然后破_解就能成功。

楼主:
Keil MDK升级到4.22了,依然可以用这个注_册机进行破——解!~
http://www.embedinfo.com/down/mdk/mdk422a.exe

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 - Version 4.22a
[ARM Processor Support]

Updated: includes the RealView Compilation Tools version 4.1.0.791 .
[New Supported Devices]

Atmel SAM3S8B, SAM3S8C, SAM3SD8B, and SAM3SD8C.
Energy Micro EFM32GG230F1024, EFM32GG230F512, EFM32GG280F1024, EFM32GG280F512, EFM32GG290F1024, EFM32GG290F512, EFM32GG330F1024, EFM32GG330F512, EFM32GG380F1024, EFM32GG380F512, EFM32GG390F1024, EFM32GG390F512, EFM32GG840F1024, EFM32GG840F512, EFM32GG880F1024, EFM32GG880F512, EFM32GG890F1024, EFM32GG890F512, EFM32GG940F1024, EFM32GG940F512, EFM32GG980F1024, EFM32GG980F512, EFM32GG990F1024, EFM32GG990F512, EFM32G222F128, EFM32G222F64, EFM32G222F32, EFM32G232F128, EFM32G232F64, EFM32G232F32, EFM32G842F32, EFM32G842F64, EFM32G842F128, EFM32TG222F8, EFM32TG222F16, EFM32TG222F32, EFM32TG232F8, EFM32TG232F16, EFM32TG232F32, EFM32TG822F8, EFM32TG822F16, EFM32TG822F32, EFM32TG842F8, EFM32TG842F16, EFM32TG842F32, EFM32GG295F512, EFM32GG295F1024, EFM32GG395F512, EFM32GG395F1024, EFM32GG895F512, EFM32GG895F1024, EFM32GG995F512, EFM32GG995F1024, EFM32LG230F64, EFM32LG230F128, EFM32LG232F64, EFM32LG232F128, EFM32LG280F64, EFM32LG280F128, EFM32LG290F64, EFM32LG290F128, EFM32LG295F64, EFM32LG295F128, EFM32LG395F64, EFM32LG395F128, EFM32LG395F256, EFM32LG840F64, EFM32LG840F128, EFM32LG842F64, EFM32LG842F128, EFM32LG880F64, EFM32LG880F128, EFM32LG890F64, EFM32LG890F128, EFM32LG895F64, EFM32LG895F128, EFM32LG895F256, EFM32LG995F64, EFM32LG995F128, and EFM32LG995F256.
Freescale MK10FX512xxx12, MK10FN1M0xxx12, MK20FX512xxx12, MK20FN1M0xxx12, MK60FX512xxx12, MK60FN1M0xxx12, MK60FX512xxx15, MK60FN1M0xxx15, MK61FX512xxx12, MK61FN1M0xxx12, MK61FX512xxx15, MK61FN1M0xxx15, MK70FX512xxx12, MK70FN1M0xxx12, MK70FX512xxx15, and MK70FN1M0xxx15.
Fujitsu Semiconductors MB9AF111L, MB9AF111M, MB9AF111N, MB9AF311L, MB9AF311M, and MB9AF311N.
NXP LPC12D27/301, and LPC11D14/302.
Milandr MDR32F1, MDR32F2, and MDR32F3.
ST STM32F405RG, STM32F405VG, STM32F405ZG, STM32F407VG, STM32F407IG, STM32F407ZG, STM32F407VE, STM32F407ZE, STM32F407IE, STM32F415RG, STM32F415VG, STM32F415ZG, STM32F417VG, STM32F417IG, STM32F417ZG, STM32F417VE, STM32F417ZE, and STM32F417IE.
Texas Instruments LM4F110B2QR, LM4F110C4QR, LM4F110E5QR, LM4F110H5QR, LM4F111B2QR, LM4F111C4QR, LM4F111E5QR, LM4F111H5QR, LM4F112C4QC, LM4F112E5QC, LM4F112H5QC, LM4F112H5QD, LM4F120B2QR, LM4F120C4QR, LM4F120E5QR, LM4F120H5QR, LM4F121B2QR, LM4F121C4QR, LM4F121E5QR, LM4F121H5QR, LM4F122C4QC, LM4F122E5QC, LM4F122H5QC, LM4F122H5QD, LM4F130C4QR, LM4F130E5QR, LM4F130H5QR, LM4F131C4QR, LM4F131E5QR, LM4F131H5QR, LM4F132C4QC, LM4F132E5QC, LM4F132H5QC, LM4F132H5QD, LM4F230E5QR, LM4F230H5QR, LM4F231E5QR, LM4F231H5QR, LM4F232E5QC, LM4F232H5QC, LM4F232H5QD, RM48L530, RM48L540, RM48L550, RM48L730, RM48L740, RM48L750, RM48L930, RM48L940, RM48L950, TMS570LS3137, TMS570LS3135, TMS570LS3134, TMS570LS2134, TMS570LS2125, and TMS570LS2124.
Toshiba TMPM341FYXBG, TMPM369FDFG, and TMPM369FYFG.
[Device support]

Atmel
Added: CMSIS device files for Atmel SAM3S8 and SAM3SD8 based devices in folders ..\ARM\Startup\Atmel\SAM3S\ and ..\ARM\INC\Atmel\SAM3S\.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s for Atmel SAM3S8 and SAM3SD8 based devices, in folders ..\ARM\Flash\ and ..\ARM\Flash\ATSAM3\.
Energy Micro
Added: CMSIS device files for EFM32G222Fx, EFM32G2232Fx, and EFM32G842F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s ..\ARM\INC\EngergyMicro\EMF32\ and ..\ARM\Startup\EnergyMicro\EFM32\.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s for EFM32G222Fx, EFM32G2232Fx, and EFM32G842F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tartup\EnergyMicro\EFM32\.
Added: SFD files for EFM32G222Fx, EFM32G2232Fx, and EFM32G842F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FD\EnergyMicro\EFM32G\.
Added: CMSIS device files for EFM32TGxxxFx, EFM32GGxxxFx, and EFM32LGxxxF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s ..\ARM\INC\EngergyMicro\EMF32\ and ..\ARM\Startup\EnergyMicro\EFM32\.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s for EFM32TGxxxFx, EFM32GGxxxFx, and EFM32LGxxxF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tartup\EnergyMicro\EFM32\.
Added: SFD files for EFM32TGxxxF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FD\EnergyMicro\EFM32TG\.
Added: SFD files for EFM32GGxxxF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FD\EnergyMicro\EFM32GG\.
Added: SFD files for EFM32LGxxxF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FD\EnergyMicro\EFM32LG\.
Freescale
Added: System Viewer files for Freescale Kinetis MK10xxx, MK20xxx, MK30xxx, MK40xxx, MK5xxxx, MK60xxx, MK61xxx, and MK70xx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FD\Freescale\Kinetis\.
Added: startup files for Freescale Kinetis MK10xxx, MK20xxx, MK30xxx, MK40xxx, MK5xxxx, MK60xxx, MK61xxx, and MK70xx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tartup\Freescale\Kinetis\.
Added: CMSIS files for Freescale Kinetis based devices, in folders ..\ARM\Startup\Freescale\Kinetis\ and ..\ARM\INC\Freescale\Kinetis\.
Fujitsu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s for Fujitsu MB9A111 and MB9A311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FLASH\MB9BFxxx\.
Added: System Viewer files for Fujitsu MB9AF1x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FD\Fujitsu\MB9A110\.
Added: System Viewer files for Fujitsu MB9AF3x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FD\Fujitsu\MB9A310\.
Added: System Viewer files for Fujitsu MB9BF1x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FD\Fujitsu\MB9B100\.
Added: System Viewer files for Fujitsu MB9BF3x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FD\Fujitsu\MB9B300\.
Added: System Viewer files for Fujitsu MB9BF4x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FD\Fujitsu\MB9B400\.
Added: System Viewer files for Fujitsu MB9BF5x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FD\Fujitsu\MB9B500\.
Milandr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s for Milandr MDR32F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FLASH\MDR32Fx\.
Added: startup files for Milandr MDR32F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tartup\Milandr\MDR32Fx\.
NXP
Added: System Viewer files for NXP LPC12D27 device, in folder ..\ARM\SFD\NXP\LPC12xx\.
Updated: device support files for NXP LPC1800 based device, in folders ..\ARM\Startup\NXP\LPC18xx\ and ..\ARM\INC\NXP\LPC18xx\.
ST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s for ST STM32F4x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FLASH\ST\STM32F4xx\.
Added: System Viewer file for ST STM32F4x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FD\ST\STM32F4xx\.
Added: startup files for ST STM32F4x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tartup\ST\STM32F4xx\.
Updated: device support files for ST STM32F2x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INC\ST\STM32F2xx\ and ..\ARM\Startup\ST\STM32F2xx\.
TI
Added: device header files for TI Cortex-M4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INC\Luminary\.
Added: startup files for TI LM4Fxxx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tartup\Luminary\.
Added: System Viewer files for TI LM4Fxxx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FD\Luminary\.
Added: StellarisWare Peripheral driver library version 7860 for TI Cortex-M4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RV31\LIB\Luminary\.
Added: SystemViewer support files for TI LM3S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FD\Luminary\.
Updated: startup files for TI LM3S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tartup\Luminary\.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s for TI LM3S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Flash\LM3S\.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s for TI LM4F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Flash\LM4F\.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s for TI TMS570LSxxxx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Flash\.
Toshiba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 for Toshiba TMPM341FYXGB device, in folder ..\ARM\FLASH\.
Updated: startup files for Toshiba TMPM341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tartup\Toshiba\.
Added: device support for Toshiba TMPM369 based devices, in folder ..\ARM\Startup\Toshiba\.
[Board support]

EnergyMicro
Added: blink, clock, emlcd, emode, energy, inttemp, lcsense, lightsense, and touch examples for EnergyMicro EFM32TG_STK3300 board, based on EFM32TG840F32 device, in folder ..\ARM\Boards\EnergyMicro\EFM32TG_STK3300\.
Updated: examples for EnergyMicro EFM32_Gxxx_DK board, based on EFM32G890F128 device, in folder ..\ARM\Boards\EnergyMicro\EFM32_Gxxx_DK\.
Updated: examples for EnergyMicro EFM32_Gxxx_STK board, based on EFM32TG840F32 device, in folder ..\ARM\Boards\EnergyMicro\EFM32_Gxxx_STK\.
Keil
Updated: examples for Keil MCB1700 board, based on NXP LPC1768 device, in folder ..\ARM\Boards\Keil\MCB1700\.
Milandr
Added: Blinky and RTX_Blinky examples for Milandr MCU_1986VE92U board, based on Milandr MDR32F2 device, in folder ..\ARM\Boards\Milandr\MCU_1986VE92U\.
SILICA
Added: RTX_Blinky example for SILICA Xynergy board, based on ST STM32F217IG device, in folder ..\ARM\Boards\SILICA\Xynergy\.
ST
Added: Blinky, RTX_Blinky, Blinky_ULp and Demo examples for Keil MCBSTM32F200 board, based on ST STM32F207IG device, in folder ..\ARM\Boards\Keil\MCBSTM32F200\.
Updated: Examples for ST STM3220F-EVAL and ST STM3220G-EVAL board and can now be found in folder ..\ARM\Boards\ST\STM3220G-EVAL\. All examples are configured to work with both boards.
Added: Blinky and RTX_Blinky, examples for ST STM32F4-Discovery board, based on ST STM32F407VG device, in folder ..\ARM\Boards\ST\STM32F4-Discovery\.
Added: Blinky and RTX_Blinky, examples for ST STM32L-Discovery board, based on ST STM32L152RB device, in folder ..\ARM\Boards\ST\STM32L-Discovery\.
TI
Added: Blinky example for TI EK-LM3S9D90 board, based on TI LM3S9D90 device, in folder ..\ARM\Boards\Luminary\ek-lm3s9d90\.
Updated: TI board support files and examples in folder ..\ARM\Boards\Luminary\.
[Debugger]

New debugger features have been implemented.
New Call Stack window.
New Watch window.
New Symbol window.
Note: The Locals windows is from now one obsolete.
[Target debugging]
Updated: Segger J-Link driver for ARM devices to version 4.34.
Updated: support for ST-Link USB-JTAG debugger. The ST-LINKIII-Keil.dll MDK driver in folder ..\ARM\STLink\ has been updated to version 1.5.6.1.
Updated: degub driver lmidk-agdi.dll for TI Stellaris and FTDI In-Ciruit debug interface to version 146.0.0.0.
[ULINKpro Debug and Trace Unit]

New implementation of trace view for Cortex-M3/-M4 hardware targets adding:
Find functionality.
Export to .CSV file
Display delta of time.
Show function correlation.
[RTX]

Corrected: a problem in tsk_lock for Cortex-M library. The function might fail to disable the task switching, if the execution of rt_tsk_lock is preempted with the isr_xxx function call.
[CAN]

Added: CAN_Ex1 example for ST Microelectronics STM32F207 on Keil MCBSTM32F200 board in ..\ARM\Boards\Keil\MCBSTM32F200\RL\CAN folder.
[FlashFS]

Added: ARM7 and Cortex-M3 libraries without FAT Long File Name support.
Added: SD_File example and NAND_File example for MCBSTM32F200 evaluation board. Examples can be found in ..\ARM\Boards\Keil\MCBSTM32F200\RL\FlashFS folder.
Removed: the path information from the filename in Embedded File System. Because the FTP Server generates filenames with the path information, it did not work with RAM or SPI flash where folders are not supported.
[TCPnet]

Added: a multi-user authentication extension in Web Server. This allows creating multiple user accounts and provides optional user-based resource access restriction.
Added: a HTTP Server-Id header option for Web Server in the configuration file.
Added: an Option 67 (Bootfile Name) in DHCP client.
Added: an icmp_ping function which allows to ping a remote host.
Added: an Idle Connection timeout option for Telnet Server and FTP Server in the configuration file.
Added: authentication type CHAP-MD5 in PPP interfac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s PAP or CHAP can be selectively enabled or disabled in the configuration file.
Added: a link test LCP-Echo in PPP interface to detect remote peer disconnection or restart. LCP-Echo interval is defined in the configuration file.
Enhanced: several minor changes to improve PPP link robustness and stability.
Enhanced: PPP debug messages.
Added: new file types/extensions in Web server [MIME types]:
zip [application/x-zip-compressed]
dll [application/x-msdownload]
Added: TCPnet examples for MCBSTM32F200 evaluation board. The examples can be found in ..\ARM\Boards\Keil\MCBSTM32F200\RL\TCPnet folder.
Corrected: potential TCP connect problem with some GPRS providers, because the IP Don't fragment flag was not set. Don't fragment IP flag is now set for all outgoing packets.
Extended: the max. OID address size in SNMP Agent from 13 to 17 bytes.
Corrected: potential memory corruption in BSD socket interface when large receive packets were queued.
Corrected: filename parsing in Web server. A file type is now determined by the filename extension, found after the last dot in a filename.
Corrected: UDP socket and source port handling in DNS client. A free high UDP port from 1024 to 65535 is now chosen for a source port. After the host name is resolved, the udp port is closed.
Corrected: selecting a valid IP address of a DNS server when PPP enabled and ethernet disabled in the configuration.
Warning: The configuration file Net_Config.c is no more compatible to older versions and need to be replaced. Incompatible configuration files will not compile and build.
[USB]

Enhanced: USB Host core redesigned for multiple instances.
[µVision]

This MDK release comes with µVision V4.22.22.

楼主:
以前的注_册机注_册成功。
虽然可以使用,芯片库更新了,好像更新比较大的事网络协议方面!初学者没用到,有用到的朋友指教下,谢谢。。。
但是用起来有些功能还没有MDK4.1.2强大方便的哇......
比如说MDK4.1.2打开一个工程里的多个.C或.H文件,你在编译或查看哪个文件,哪个文件的标题窗口就会有ⅹ显示,想关闭多余的直接点ⅹ便会关掉,使用方便,mdk4.22就要右键选择close来关闭,很是不习惯。。。
何去何从大家自己选择!~~~~

**后没有代码长度限制 (原文件名:4.22a2.JPG)

4.22a (原文件名:4.22a.JPG)

最后说一下WIN7下运行注_册机必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才可以!~

网友(2012-02-07):
keil generic keygen-edge的官方网页在哪里?

网友:
感谢楼主,造福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2-05-15):
确实好用啊。

网友(2012-07-18):
刚好要更新了,呵呵,谢谢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

网友(2012-08-22):
引用 网友D:
4.12 问题多多。 比如 函数 如果定义为INT 型,则变量必须也是INT型, 原来的4.00 就没这个问题。
另外对  ...

真有这个问题吗?   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注_册机注_册成功。
虽然可以使用,芯片库更新了,好像更新比较大的事网络协议方面!初学者没用到, ...

收藏标记一下   下次下载试试 MDK4.2

网友(2012-10-06):
这个得顶一下。

网友:
谢谢,非常需要的!

网友(2013-04-09):
mark mdk 4.12

网友(2013-06-24):
收藏下,准备学习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