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AT24c128存储方案可靠吗??

楼主(2010-09-18):
现在做一个工控项目,客户说要加入一个功能,即可以设定机器工作次数,达到后停机,并可密码关闭这个功能,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程序上电时先从EEPROM中读出上次掉电保存的值,运行时再在这个其础上累加,可我担心存取过程中程序会出问题,或存储器出问题!所以总是没有把握,我就自己用PLC控制板子的电源作实验,现在已经不断的掉电、上电6000多次,很可靠!但是还是不放心呀!

大侠们有没有什么更可靠的方案?请指教……

网友:
多次备份,增加头尾等标识符,加CRC校验,通过校验的一般都是正确的,软件模拟I2C适当关中断,如果中断处理时间过长的话

网友:
掉电检测一下

网友:
完全可以,我项目上已用过。

网友:
添加CRC等校验环节应该可以保证其可靠性,直接保存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经过一天的测试`,现在已经连继掉电、上电18000多次,还很正常!继续测试……

网友(2015-03-29):
多块区域备份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