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转化的问题

楼主(2010-09-18):
在AD中断程序里面的
result[index]=ADC12MEM0;这句是把转换结果存到RESULT的数组里
index=(index+1)%NUM_of_results;
最后这一句怎么理解啊……

网友(2010-10-26):
results[index] = ADC12MEM1; // Move results
index = (index+1)%Num_of_Results; // Increment results index, modulo

网友(2013-04-03):
应该是与result数组之前定义的长度有关吧,result存满之后在新数据覆盖上一轮存的数据,循环。个人判断,如有误,请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