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用SD 卡 問題..

楼主(2010-09-18):
當我放到板上出了問題..
SD 讀出來隨機出錯, 我灰了...

网友:
时序处理不好吧。或者卡本身有坏道。

楼主:
在電腦看同一檔案沒有問題的,而且隨機出錯,不會是有坏道..

网友:
单独做一下文件系统测试.
估计为文件系统出错.

楼主:
在同一SPI 的 Dataflash , 沒有問題的,只有SPI 的SD 有問題...
但我的火牛 沒有SDIO,沒法試...

我寫了個copy file 的function , 在qemu 試了,忘了給STM32試...

网友:
开CRC校验没

楼主:
沒有開..就RT-thread 中的就是ST 的那個吧..
看來我也要學CRC了....

网友:
此问题在开始使用AT45DB时也存在.
有空了写个文件系统的自动测试工具.进行任意位置和长度的来保证文件系统运转正常.

楼主:
特別在 我在AT45DB 不會有這問題,只是SD 有...一樣是SPI2

SDIO 是不是不會有這問題?

還只有在18MHz 的時候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