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内转子无刷电机,做成速度闭环.转速精度要求不高,求教!!

楼主(2010-09-18):
把两极的内转子无刷电机,做成速度闭环.速度精度不高!想让电机的低速稳定性变得更好,机械特性变硬.
电压:24V    电机:模型用的3674无霍尔    转速脉冲:利用内转子旋转一圈有6个换相信号  转速:2000-20000RPM
基本方案:一片mega8做成专用的无刷驱动,通过TWI接收PWM占空比信号,出输出一圈6个脉冲给另一片mega8; 另一片mega8做成 PID算法,电压,电流,目标速度采集.显示和按键输入.

问题来了: ****************************
速度采样,想了三个方法:
                      1.在固定的时间内采集脉冲数,计算速度.考虑用0.05S做为时基,这样在2000RPM时,时基内只有5个脉冲,20000RPM时,有50个脉冲.这样速度越低,采样误差越大.PID运算后不知道问题大不大?

                      2.采样两次脉冲间隔时间,这个方法不管高速还是低速,速度采集误差比较小.每一个脉冲做一次PID计算,调速一次PWM.但这样也发现存在问题:低速时调整的次数少,高速时调速的次数多些.请问这们做,有可行性吗?

                      3.是第1种方法和第2种方法的杂交,测速采用测量两次脉冲的间隔时间,然后固定一个时基如0.02s,做PID运算调速PWM.这个方案我也遇到问题,在时基内会有很多次速度的测量,取平均值,还是未尾的值?

第一次做电机的速度闭环控制,很多不懂的地方.请做的类似技术的朋友和高手多指点一下.
我的方案有三种,想先从理论上大概分析和比较一下.一个个去试太耗时间了,也希望能帮我提出一些新的好方法.先谢谢了!

网友:
使用专门做无刷电机控制的mcu,里面带hall换项序列和6路PWM单元发生器的,那样测速和换项都是自动完成的几分钟就可以配置好了。MEGA8不是专用的,做这个比较麻烦,没有死区保护,速度信号滤波等一系列功能,不方便的。

楼主:
用mega8驱动无传器无刷程序已经基本完成,只是用的模拟电压信号来控制的,速度开环. 这样电机静差率大,不是太合适应用. 我知道有hall的用如MC33035之类的芯片很好,但无hall的电机用TB6575来做,很不好. 不同的电机,要配置不同的硬件,使用不灵活.

帮我看看里面的PID怎么才合适?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采用TMC457+TMC603方式来做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供的方案,不知道这个方案的成本是多少? 英文不好,不知道这是传用芯片还是跟MCU一样开发?
我两个mega8成本大概是24元,只是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