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的图元的静态属性以及动态属性

楼主(2010-09-18):
正在做画图部分的图元的静态属性以及动态属性,这个地方还没有完全想清楚。不知道各位有啥好意见没有。谢谢!

正在进行中的HMI组态软件。

网友:
哪些算静态,哪些算动态?

楼主:
静态:是指在编辑期间就决定的属性,比如,位置,大小,等等。
动态:是指图元在运行期间,根据外部的信号量的变化而做出的相应的变化。

静态:初始大小,位置,颜色,旋转角度,风格 等等。

动态:颜色,位置移动,大小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静态:是指在编辑期间就决定的属性,比如,位置,大小,等等。
动态:是指图元在运行期间,根据外部的信号量的变化而做出的相应的变化。
静态:初始大小,位置,颜色,旋转角度,风格 等等。
动态:颜色,位置移动,大小变化....

感觉这个并没太多的本质差别吧。

网友:
区别很大,一般工业的HMI都是分别按照静态与动态定义的。可以查看一下西门子的HMI系列.

楼主:
恩。我研究过wincc flex的。
也买了一块他的6寸屏。NND,很贵的。7k左右呢!

网友:
iocomp  能用在HMI软件上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iocomp  能用在hmi软件上么?

不会直接用他的,因为在rtt里面支持ActiveX比较难。

你有这些截图的原图吗?大一点的,他能画出来,我也能画出来,就是稍微费点劲而已。

我今天开始调试仿真部分的代码了,准备先临时拼凑出一个简陋的原型出来。

楼主:
研究了ZLG和维纶的HMI,就图元的属性这块,感觉他们的做法不是很好。这里面感觉wincc flex的最好。

不知道可有人能够提供一些关于图元的属性方面的建议和思路!

楼主(2011-01-12):
动态填充 (原文件名:1.PNG)

动态填充 (原文件名:2.PNG)

今天复习了下椭圆方程!总算把动态填充搞定。

楼主:
模拟量类型的变量支持3种数据转换:1.无转换 2.线性转换 3.非线性转换

网友:
期待能够与下位机进行对接!

楼主:
年底了公司事情不多,就顺手把以前做的FBD部分代码重构了下,顺便也学习了boost的bind和function的应用。
个人一直比较喜欢FBD,总感觉他比LD直观方便,尤其是我这种对LD不熟悉的人。

HMI之fbd功能块是个比较给力的亮点 (原文件名:1.PNG)

网友(2011-03-05):
不错,正有此想法,只做了简单原型,一直没有时间往下做.

楼主(2011-05-06):
最近一直在做网格部分。一边设计一边编码一边调试,太累了。而且现在代码量越来越大,除虫的时候,头皮直发麻。GRID里面有一个bug,从51前到今天才解决掉。

楼主:
GRID支持静态属性和动态属性。
动态属性,支持动态背景颜色,动态字体颜色,动态填充过程,动态数值显示,动态文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