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知道蓓达镭射仪表与电脑的通信协议?

楼主(2010-09-19):
大家好,我公司有一台蓓达镭射仪表,是用来测量管子直径的,我想把数据输出传到电脑上做监控,可是怎么也没看明白通信协议,希望哪位高人帮帮忙,小弟不胜感激!仪表有两个输出端口RS232与RJ45,RS232已经与显示设备连接,RJ45接口闲置未用。说明书是PDF文件,3.77M。

产品图片 (原文件名:产品图片.JPG)
我到公司后把说明书上传!
我想如果能通过RS232接口连接到电脑的话也可以,或者通过S7-200的PLC的自由口连接到电脑也行!

楼主:
还有个问题,CON1是否有CAN接口?

网友:
这个项目我做过,你可以侦测 (RS232已经与显示设备连接)这里的通讯协议

网友:
按照说明书  你通过网线连上之后 用RS232中提供的命令就可以与之通信了啊  仪表就在你你手上  试试应该就知道了

楼主:
我用网线连过,可是按照说明书的IP地址设置无法连接,我明天去经销商那里看看去,可能是默认的IP地址改变了!

楼主:
heky,如何侦测RS232设备呀?

网友:
先不要用RS232连接显示器  直接用电脑串口连接之

参考说明书中57页通过RS232更改
=J0/221=0;do not use DHCP
再用RS232更改ip
In order
to change the IP address, the Subnet Mask and Gateway address values that
are stored in non-volatile memory, enter the following commands via RS232 or
Telnet:
=J0/218=192.168.10.200;example of an IP address
=J0/219=255.255.255.0;example of a Subnet Mask
=J0/220=192.168.10.2;example of a Gateway address

在重启

如何发送RS232命令 参考说明书46页

楼主:
我没有看明白说明书的意思,举个例子,我如果想不使用DHCP,我可不可以通过串口调试软件来设置?如果可以,我应该发送什么命令呢?谢谢!

网友:
先通过串口发送
?J0/221<CR>
看返回的是
*J0/221=0<CR>
还是
*J0/221=1<CR>
如果是*J0/221=1<CR>
则发送
=J0/221=1<CR>
则应该返回*J0/221=0<CR>
重启仪表
再发送这些命令就可以修改ip 子网掩码 网关之类的的了
=J0/218=192.168.10.200;example of an IP address
=J0/219=255.255.255.0;example of a Subnet Mask
=J0/220=192.168.10.2;example of a Gateway address

让后再重启

这个就是说明书上描述的通过串口更改ip的过程

楼主:
今天把镭射测径仪表拿到经销商那里,原来固件版本太低,升级之后可以连接了,用超级终端建立连接后输入大写字母A显示测量值,我想不用手动输入,怎样让电脑自动每隔1秒发送字母A,好让超级终端连续显示测量的直径值,或者用组态软件用VB编写一个接口驱动,组态软件用MCGS,小弟对VB不是很熟,不知哪位仁兄可以帮小弟这个忙,不胜感激!

楼主:
谢谢hyl175,明天上班我把用超级终端监控的数据传上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CON4是测径仪的网线接口,这四根线如何与水晶头连接呀?

楼主:
我问过经销商,那根线有单卖的,要1200元!还是自己做吧!

楼主:
这根网线应该怎样连接呢?哪位兄弟指点一下!

楼主(2012-03-31):
虽然已经接上并能通信,但感觉与说明标注的不太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