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0位(包括10位)的ADC,>20Mhz要求输入电压都比较小呢?

楼主(2010-09-19):
我发现 高速》=20M的10位AD芯片,输入电压很小 2VP-P就算大了。这是为什么?

查了AD的网站,最大的就是2VP-P。想用个输入可以是5V的,速度大于=20M有什么芯片

网友:
不懂分压吗

楼主:
他为什么不做成3.3V或者5V的这样用着很方便。这里肯定有什么学问

网友:
建议楼主读一下AD转换的原理

网友:
ad是要对电容充电的,电压越高 充电时间越长,频率就做不上去了

楼主:
这个和AD的原理有什么关系吗。8位的可以难道10位的就不行(5v)。
从原理上来讲我只要把Vref接5V,应该就可以(一般情况)。

网友:
一个小石子和一座大山,组成一样的,你能轻易拿起石子,你能扛起大山吗?

楼主:
恩回复【4楼】visharn
原来是这样
呵呵4楼,就回答一个帖子。

网友(2011-11-28):
应该是考虑了精度的问题,要是基准电压高了,导致精度下降,那对这款ADC提高到10位来说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