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插上PCI转并口卡就无法启动,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0-09-19):
新买了一个PCI转并口卡,是最便宜的那种,20多元。结果插在电脑上后,可以安装驱动,但是电脑关机后下次就无法启动。
具体症状:只要插上PCI转并口卡,电脑启动就只能到用户登录的界面,然后机器就蓝屏了;拔掉这个卡,电脑能正常启动,并且出现一个提示:“计算机刚从一个严重错误中恢复”
不知道哪位大侠遇到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是不是卡的质量太烂了?卡上只有一个CH350L芯片。还是驱动的问题,或者硬件不兼容的问题?

买这个卡主要是用来学单片机的,结果现在也用不了。

网友:
一般便宜没好货,呵呵,我也没用过,帮不上

网友:
对,不但要退货,还要让经销商赔电脑!

楼主:
别提了,换了一个有并口的电脑试试,居然就能装上驱动,也不出问题。